verilog 一个always块可否对同一寄存器延迟赋值

楼主(2018-04-20):
在一个always块里需要对同一个寄存器赋值两次,但是第二次赋值要比第一次赋值延迟一个时钟周期。有大神知道怎么实现吗?
always @(negedge signal2)
                begin
                fifo_wr_signal_middle<=1'b1;
                counter_data_out_midle<=counter_out;
      fifo_wr_signal_middle<=1'b0;                            // 需要延迟一个周期对其赋值
                end

网友A:
用一个计数器吧!按计数器的值来赋值fifo_wr_signal_midd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计数器吧!按计数器的值来赋值fifo_wr_signal_middle

但是signal2和主模块不是一个时钟域,就想在一次signal触发信号下,往外发送一个时钟周期的数据。

网友B:
不要想Verilog,你就想电路,如果要实现这个功能,你打算怎么用数字电路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想Verilog,你就想电路,如果要实现这个功能,你打算怎么用数字电路做出来 ...

谢了,正在想办法。

网友:
等你电路想好了,Verilog代码不就也出来了

网友:
想实现得,是fifo_wr_signal_middle这个信号,只立1个时钟周期宽的高电平吧。

网友C: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if (某个条件 )
        fifo_wr_signal_middle<=1'b1;

    if (fifo_wr_signal_middle==1'b1)
         fifo_wr_signal_middle<=1'b0;
大概的意思吧,语法不是很严格。

网友:
手机编辑,发重复了。

网友D:
你这就是两个d触发器串联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ways @(negedge clk)
begin
    if (某个条件 )

按你的方法试一下,感觉可行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就是两个d触发器串联起来吧

第二个延迟一个周期触发,该模块不是在时钟驱动下,但是还的延迟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个延迟一个周期触发,该模块不是在时钟驱动下,但是还的延迟一个时钟周期。 ...

最简单状态机

楼主:
解决了,就是放到主模块状态机完成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