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要求12V供电,最大瞬时电流300mA,哪个DC芯片最合适

楼主(2018-04-20):
如题。24V输入供电,开始想用BL9341,价格便宜。后来发现输出引脚耐压6V,不可能输出12V电压。
是不是大部分内置同步整流的IC,都是针对低电压优化的,像这种输出12V电压的,一般只能外置二极管buck呢?

楼主:
对不起各位,BL9341最大输出能37V,我打脸了
至于效果怎么样,我先试试哦……

网友A:
用大电容抗瞬时电流可以么,无线模块的供电应该有一个可接受的范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大电容抗瞬时电流可以么,无线模块的供电应该有一个可接受的范围的吧

5V~16V,pdf上写着加个100uF电容。但问题是他没写瞬时300mA持续时间,我没法判断大电容够不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5V~16V,pdf上写着加个100uF电容。但问题是他没写瞬时300mA持续时间,我没法判断大电容够不够啊 ...

根据模块的发射功率和发送时间算个能量需求,乘个设计余量匹配电容储能

网友B:
想问下你想要的IC的价格在什么范围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你想要的IC的价格在什么范围内呢?

肯定还是要经济一些了,比如1元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还是要经济一些了,比如1元左右

那就多了,LP6482S,ME3116,MP1482都可以,价格都在1元左右。

网友:
MP2307 价格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