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win10时代,ghost好像不适用了,各位都用什么备份呢?

楼主(2018-04-21):
进入win10时代,ghost好像不适用了,备份还原会出错,各位都用什么备份啊?

1、win10就是那种会分多500M的安装方式;
2、不要待备份windows下的备份方式,系统崩溃时候,进都进不去....要像ghost一样不依靠原系统备份还原的;

望知道的大神说说看,谢谢!

网友:
还是适用的啊

网友:
只不过要注意备份的

楼主:
其实,在win8时候,已经备份还原出错了……

同样的操作方法,在公司产品中操作win7,搞了无数遍,没有出错的

网友:
换个新PE吧。实测正常使用。

网友:
还可以用,我现在就是用GHOST备份系统。
1、用U盘启动。
2、用DiskGenius先把分区表备份一下。
3、用GHOST分别备份启动分区、系统分区。
还原时,用U盘启动,用GHOST分别还原启动分区、系统分区。
如果不行,用DiskGenius先把分区表恢复一下,再还原启动分区、系统分区。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自win7开始,再也没有重装过系统了。

网友:
很多工具可选呀。diskimage、acronis等

网友:
学习啦,还在用WIN7,WIN10不习惯

网友:
第一,现在U盘不是稀罕物了,给它装个PE吧,一般PE都会自带一些诸如GHOST工具的,现在的windows下做GHOST最好还是在PE下操作,正常的WIN下会有警告,很不爽;
第二,平时对系统备份,建议使用DISM++,备份前,可以先清理下硬盘空间,如果CPU和HD速度够快,WIN10还可以做下COMPACT,把WINSXS文件夹来个大减肥,有利于降低C盘空间占用,备份出来的是WIM格式,下次恢复用WINNT SETUP工具,在PE下操作,很方便的,甚至你可以把这个wim文件直接替代WIN系统安装光盘ISO里的install.WIM,然后直接安装一个装好各种应用软件的windows,我现在就是这样在虚拟机里配置WIN10系统盘的,把所有补丁都装好,输入法,winrar等等小工具一并装好,所以配置设置都按照自己习惯做好,然后打包到wim,以后想怎么装都行,再也不用每次装完一个个打补丁了。

网友:
重要的是数据,系统崩了换一个就是

网友:
还在win7没感觉~

网友A:
我一直都在用。可以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用,我现在就是用GHOST备份系统。
1、用U盘启动。
2、用DiskGenius先把分区表备份一下。

看来这位老大的确有遇到过类型的情况,先参考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都在用。可以正常使用。

参加上文网友的介绍,可能需要一番折腾的~~不知道你是否也有那么繁琐的步骤呢?

还可以用,我现在就是用GHOST备份系统。
1、用U盘启动。
2、用DiskGenius先把分区表备份一下。
3、用GHOST分别备份启动分区、系统分区。
还原时,用U盘启动,用GHOST分别还原启动分区、系统分区。
如果不行,用DiskGenius先把分区表恢复一下,再还原启动分区、系统分区。一般都能解决。

网友:
我都是直接重装

网友:
重装不爽的是很多设置要重新搞,软件的,系统的烦都烦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参加上文网友的介绍,可能需要一番折腾的~~不知道你是否也有那么繁琐的步骤呢?

还可以用,我现在就是用G ...

我用的是U盘量产网U盘启动盘制作工具V1.4 加强版 里面的ghost

网友C:
我用的dos 都没出现问题...

网友:
微pe,经测可用

网友D:
ghost在win7以后确实是不好用了,   我每次ghost都要搞好长时间, 容易碰到的事情就是, ghost后, 启动不了。  分区格式, 和启动模式,  需要特殊设置

网友:
主要是把自己的设计备份,其他软件、系统不用管,大不了重做系统

网友:
磁盘的分区模式变了吧,是不是GUID模式分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ghost在win7以后确实是不好用了,   我每次ghost都要搞好长时间, 容易碰到的事情就是, ghost后, 启动不 ...

老哥,对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dos 都没出现问题...

什么电脑,还能跑dos

网友:
win10 啊 ,为什么不能跑 dos 而且ghost 能不用驱动就直接识别ntfs格式 不用进pe 不担心加料

网友:
用过Acronis True Image,买英睿达固态盘送的工具软件,非常好用,可以试试

网友E:
Dism++ :https://www.chuyu.me/zh-Hans/index.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ism++ :https://www.chuyu.me/zh-Hans/index.html

这个DISM++就像鸦片,一沾上,就戒不掉,太顺手了,如果能做系统精简就更强大了。热备份功能超强。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DISM++就像鸦片,一沾上,就戒不掉,太顺手了,如果能做系统精简就更强大了。热备份功能超强。 ...

大神,请问下,这个是不是只是些参数文件的备份(和windows自带的备份差不多),而不是类似GHOST那样,完完全全数据0-1级别的备份和还原?

类似的彻底操作,就是类似清理进程的软件,也会把自己也清理掉的那种完全和彻底~~

网友G:
我还是用GHOST,只不过要备份两个分区,还原的时候也是两个一起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是用GHOST,只不过要备份两个分区,还原的时候也是两个一起还原

就是500M和系统分区是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下,这个是不是只是些参数文件的备份(和windows自带的备份差不多),而不是类似GHOST那样, ...

这个备份,就像windows安装包一样的打包成wim文件,如果你用这个文件改名成:install.wim,替代原版windows镜像ISO里的同名文件,再执行对这个ISO的安装,最后你就得到一个跟备份前一样的系统,所以后面安装的程序都在,类似于GHOST,但是GHOST只能在另一个操作系统启动后,对非启动的操作系统盘进行备份,DISM++可以热备份,热还原。

我就是利用这个特性,在虚拟机里安装操作系统,然后把升级补丁全部打好(用DISM自带的对ISO进行打补丁的功能,不是很好,因为有些补丁有先后次序,前面的打好必须重启才能继续后面的补丁添加,所以要安装后才能打全所有补丁),然后把一些小工具软件预先安装配置好,把windows自身的很多配置按照自己的习惯配置好,然后打包成wim备用,以后安装系统一步到位,也就是装几个大软件费点时间,基本的安装配置都是几分钟搞定,省事多了。

我是因为前不久工作电脑的主板坏了,新配的G4560不支持WIN7,不得不改用WIN10系统。而现在WINDOWS10版本众多,经过多次测试比较,现在使用LTSB2016版,清净好用,简直堪称完美,系统效率一点不比WIN7专业版差,对硬盘占用甚至更低,当然这是用DISM++多番优化的结果。

网友:
新来的电脑还在更新win10,等跟新完了开始备份。刚拆机 发现是戴尔商用机 自带的 家庭版 乖乖  光罗裸机系统升级完 块50个g了 受不了  换了  专业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Dism++ :https://www.chuyu.me/zh-Hans/index.html

多谢分享。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备份,就像windows安装包一样的打包成wim文件,如果你用这个文件改名成:install.wim,替代原版window ...

win10 稳定版 哪里搞到?需要注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备份,就像windows安装包一样的打包成wim文件,如果你用这个文件改名成:install.wim,替代原版window ...

我的win10,都是强制到最新版本,不知道哪里改。

网友F:
引用 网友H:
win10 稳定版 哪里搞到?需要注册不

LTSB2016,是长期服务企业版,是给需求稳定第一的企业用户,没有新功能升级,只有漏洞补丁升级,喜欢追新的就不适合了,但是基本功能都有了,其实很多新功能完全可以按照第三方的软件实现了。

注册吗,就是注册机了,下载就是MSDN我告诉你咯。

网友I:
引用 网友F:
LTSB2016,是长期服务企业版,是给需求稳定第一的企业用户,没有新功能升级,只有漏洞补丁升级,喜欢追新 ...

有可用的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试了好多都不行

网友J:
win10现在不那么容易崩掉,计时崩了,重装一下,比ghost也慢不了多少,我以前是ghost重度用户,现在已经用得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win10现在不那么容易崩掉,计时崩了,重装一下,比ghost也慢不了多少,我以前是ghost重度用户,现在已经用 ...

我会说,我是因为装了一个快速存储驱动,然后进不了系统么?

有人说用恢复模式,好:恢复模式下,鼠标键盘,用不了~~

开开关关折腾了好久,把我的3T硬盘都搞挂了,然后周末时间也没了,日~~~

网友K:
使用系统自带的系统还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使用系统自带的系统还原吧

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要使用系统还原,至少得进入到win自带的恢复模式吧?我的进去,键盘鼠标用不了,就挂掉的感觉~~~

所以,还是想找那种,不依靠待备份还原系统工作的备份还原方式。。。。典型代表作GHOST~~

然而GHOST,在win10下,不像以前用着那么方便快捷~~有可能还会出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有可用的可以分享一下吗?我试了好多都不行

你要分析什么?WIN10的话,MSDN我告诉你网站都有原版镜像,不存在你说的不行,就是下载速度比较慢些,这个LTSB版本用的人少,所以源会少些,但是发给你真的不太方便,2,3个GB呢,而且这类资源放百度云盘,也是分分秒秒被封的。实在抱歉。
这个版本的注册机,请访问yishimei.com,这个网站有个注册机可以激活。至于带不带私货,我不清楚,我是用这个激活的,因为一般的激活工具好心对这个版本不支持。

另外DISM++对这个版本的升级包方面的功能,也不是很好,很多补丁DISM++检测不到,要依靠windows自身的升级才能完成,但是DISM++可以设置这个软件。

网友L:
都是直接重装,这个频率也达不到一年一次,不会觉得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L:
都是直接重装,这个频率也达不到一年一次,不会觉得太麻烦

一般来说,各类软件重装,就不提了,刚需~~~

常规驱动程序等(别跟我说驱动精灵啊,把我系统搞挂的,就是驱动精灵推荐安装的正式版intel快速存储驱动。。。。。)

个性化硬件配置,如ROG主板——机箱风扇与速度的曲线配置,海盗船K95 RGB的灯光配置啊,水冷头的灯光、风扇转速配置等,没保存到,都得重来

麻烦的是各类软件的个性化配置,设置、浏览器的收藏夹,各类网站论坛的密码,银行网站的控件,桌面保留的文件,比较容易没有保存到,需要重新搜集和设置

网友:
群晖备份

网友M:
一键GHOST 还是能用的,UEFI只是需要高版本ghost,windows启动菜单自带也有备份。win8以后感觉已经很稳定了,我系统已经用两年多了,都遗忘了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键GHOST 还是能用的,UEFI只是需要高版本ghost,windows启动菜单自带也有备份。win8以后感觉已经很稳定了 ...

“win8以后感觉已经很稳定了,我系统已经用两年多了,都遗忘了备份。”,在上周五之前,我对此观点也是不能同意更多~~~

楼主:
曾经玩过黑群晖。。。。方法问题吧,总觉得爱不起来。。。。

网友M:
买个SSD保你没事,机械硬盘坏磁道和运行时断电,谁都救不了,要不就关闭写入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买个SSD保你没事,机械硬盘坏磁道和运行时断电,谁都救不了,要不就关闭写入缓存。 ...

我有512G,SSD做主盘啊,挂的是数据盘,装小姐姐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买个SSD保你没事,机械硬盘坏磁道和运行时断电,谁都救不了,要不就关闭写入缓存。 ...

的确因为系统挂了,尝试修复过程中,重复关电上电太急和频繁了吧,这是诱因~~

主因是之前使用中上电时,就有咔咔声,但是又能正常运行,因为也有80G老硬盘在一起,因为是这个老硬盘的响声,一直没在意,哪知道是现在的3T在保盘。。。。。。

网友:
重要数据向来raid1+Git保存,其实系统盘只要装好常用软件后做个ghost就好,平时产出的数据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N:
装个Shadow Defender 还原软件就好啦

网友O:
引用 网友E:
Dism++ :https://www.chuyu.me/zh-Hans/index.html

确实好用。
特别是SSD硬盘后经常用来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装个Shadow Defender 还原软件就好啦

老哥,你这个是公用电脑,或者小孩学打字,比较适用吧?

网友:
我现在这个win10系统用了2年多了,2年多的软件更新和使用习惯会发生很大变化,所以没考虑过备份的问题。就是新买回来装好需要的系统后使用联想自动的备份软件备份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要分析什么?WIN10的话,MSDN我告诉你网站都有原版镜像,不存在你说的不行,就是下载速度比较慢些,这 ...

非常感谢!安装包我下得有,装了就是没有合适的工具。

楼主:
依照最佳答案,ghost依旧可以用,分区繁琐点

发现一个懒人办法,因为我固态就是单独装系统和应用软件的,直接全盘做镜像,舒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请问下,这个是不是只是些参数文件的备份(和windows自带的备份差不多),而不是类似GHOST那样, ...

据说支持增量备份,你用过dism么?

网友:
引用 网友O:
确实好用。
特别是SSD硬盘后经常用来清理。

清理临时文件么?这个用CCleaner更好?

楼主:
多个硬盘情况下,安装win10,那些启动文件可能被安装程序随心所欲乱放的到别的分区的,所以最好安装时,拔剩只有一个系统硬盘....用于GHOST时全盘备份有效

网友P:
直接用win10自带的系统备份多好,即使C盘格了也能通过U盘引导安装系统时选修复,能自动搜索到备份文件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直接用win10自带的系统备份多好,即使C盘格了也能通过U盘引导安装系统时选修复,能自动搜索到备份文件恢复 ...

好吧,你喜欢那种,就继续用吧~~

我还是喜欢完全脱离待备份操作系统而工作的备份工具和文件,连分区表都给你备份起来的那种。。。。

网友Q(2018-08-25):
引用 楼主:
多个硬盘情况下,安装win10,那些启动文件可能被安装程序随心所欲乱放的到别的分区的,所以最好安装时,拔 ...

楼主,看到你的帖子,我也用GHOST全盘备份,但全盘恢复时,进入不了原来的WIN10!      你有什么经验麻烦说一下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看到你的帖子,我也用GHOST全盘备份,但全盘恢复时,进入不了原来的WIN10!      你有什么经验麻烦 ...

你有几个物理硬盘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几个物理硬盘呀?

两个。一个固态,一个普通的磁硬盘。

仔细看上面的坛友的操作, 发现我少了备份分区表这个操作。  不知是不是因为没恢复分表区造成没法启动的

网友:
系统不重要,关键是备份小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