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音识别有没有方案?

楼主(2018-04-21):
最近有一个项目需要识别一段2秒的手机铃音,但是问了很多语音识别厂家都是识别人声。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案,请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做FFT,把功率谱记下来,然后对比一下模板,行吧?

网友:
自己搬砖做

网友:
好奇做了干什么项目需要识别铃声?

网友:
同样好奇+1

网友B:
换个单音或复音的铃声,然后上lm567。

网友C:
取样过零,时间段能量,丢进神经网络训练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样过零,时间段能量,丢进神经网络训练一下就好了

老兄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单音或复音的铃声,然后上lm567。

老兄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FFT,把功率谱记下来,然后对比一下模板,行吧?

有例子吗,以前没搞过。

网友:
有线电话的振铃可以识别,铃音就难了,先搞清楚具体要识别什么吧,简化需求。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双频音解码倒是简单

网友D:
标准的振铃信号好识别,其他音乐就难了。

网友:
把需求描述清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准的振铃信号好识别,其他音乐就难了。

实际上就是一段标准的手机铃声,时长两秒。我现在需要用单片机判断它发声,然后单片机做别的事情。使用的地方有人说话的噪音。

网友E:
论坛有个语音识别的开源项目,用同样的原理,把识别人声改为铃音就行。那些说只能识别人声的,要么没有掌握核心技术,要么不想给你做。前提,铃声不能变来变去

网友:
不能直接接手机,或者用震动也行呗!

感觉像做yao药kong控boom

网友:
用个安卓手机,装上酷狗,4G上网,这样识别就没问题了,

最后一步,找个盒子把手机包起来,写上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论坛有个语音识别的开源项目,用同样的原理,把识别人声改为铃音就行。那些说只能识别人声的,要么没有掌握 ...

什么标题?可以帮忙指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就是一段标准的手机铃声,时长两秒。我现在需要用单片机判断它发声,然后单片机做别的事情。使用的 ...

没理解你需要的电路是检测电话没人接时的标准回铃音还是,电话接通后,电话话筒里传出来的声音,如果是前者有专门的检测电路,可以识别。后边的情况就不好检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例子吗,以前没搞过。

看这个是不是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47722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