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怎样开一个窗好和结构配合?

楼主(2018-04-21):
请问,AD中怎样开一个窗好和结构配合,是在那一层画?
如图中画黑线的窗口

网友:
机械层1

楼主:
谢谢。我还以为是禁止布线才层呢

网友:
???
难道不是阻焊层吗
???

编辑:看错题目了,原来是掏空的位置,You are right

网友:
外形框画在哪层,开板内槽孔就帮放在哪一层;所有表现外层的,尽量帮放在同一层,以免漏槽孔。

网友:
我也用机械层1

网友:
板框不应该是结构提供的吗?板框包含了挖空位置

网友:
一般就是机械或者结构工程师给出个平面的CAD,只有一个图层那种,然后直接导入到AD自动生成板外形。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还以为是禁止布线才层呢

可以用禁止布线层,不过前提是外框也用禁止布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