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二十块钱的国产ARM或MIPS,片上RAM有16MB以上,有了解的么

楼主(2018-04-21):
目前国产的ARM或者MIPS厂商也有不少,不过芯片信息都不公开,除非自己知道主动去找厂家,量小不会有什么技术支持,但是买还是能买到。
我现在用的是君正的XBURST系列1500芯片,MIPS,1GHZ,32MB,能跑LINUX,30块钱以内,性价比还算非常不错,目前的应用性能绰绰有余。
不过基于成本考虑,想便宜点的,十几块就能买到的ARM或者MIPS,能跑RTOS就行。

----------------
补充:有图像数据输入端口,YUV数据格式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522146dc,楼主看这个

楼主:
不错不错,才10几块钱

网友:
非工业级,玩玩还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错不错,才10几块钱

你的产品使用君正的  跑得Linux吗?

网友B:
君正的跑起来稳定不?

网友:
新唐的n32903,应该也是十几块钱

网友C:
楼主,XBURST抗干扰能力如何?能过EFT  3Kv吗?能的话极度感性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产品使用君正的  跑得Linux吗?

1GHZ,跑linux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君正的跑起来稳定不?

还算行吧,不过有些坑只能自己摸索,量不大不会有技术支持的,而且fae也水平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XBURST抗干扰能力如何?能过EFT  3Kv吗?能的话极度感性趣,谢谢!

没测试过,因为我们不需要过这测试。
不过感觉是难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测试过,因为我们不需要过这测试。
不过感觉是难过

谢谢楼主回复。如果全志能过就好了,全志性价比极高。

网友D:
全志的芯片通过适当的pcb设计,能否通过emc达到工业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志的芯片通过适当的pcb设计,能否通过emc达到工业水准

怎么说呢,其他处理器稍微认真布板,电源芯片几毛钱都可以很稳定。但是这芯片有时受电网影响启动失败,当然可能是sdk有些默认参数不合理,并不是硬件问题。

------
补充:搞错了,以为你说的是我上面提到的君正那芯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其他处理器稍微认真布板,电源芯片几毛钱都可以很稳定。但是这芯片有时受电网影响启动失败,当 ...

谢谢,想拿全志v3s和f1c100做项目,但对可靠性有忧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想拿全志v3s和f1c100做项目,但对可靠性有忧虑

不好意思,手机上看错了,我以为你问我正在使用的君正芯片情况,上面我回答的是君正那芯片。

全志的我芯片才买,还没开始做板试验。

网友:
君正的这个片子有型号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