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增量式编码器做FOC计算,转子的初始位置如何估算?

楼主(2018-04-21):
BLDC利用增量式编码器做FOC计算的时候,转子的初始位置如何估算呢?估算的是电角度吧?有做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吧,谢谢

网友A:
话不多说,上论文:
https://pan.baidu.com/s/1NfU9yOXPCwSQPXIHXb7uPg

网友:
谢谢,近来也在搞下BLDC方面的

网友:
ST的电机库开放源码了,可以去看看

网友:
可以用可变电感法

网友B:
1、电压脉冲发初始位置辨识
2、转子预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电压脉冲发初始位置辨识
2、转子预定位

在电流环计算的时候,预设一个转子位置?

楼主:
这是无感的方法吧?我这个是做有感的,我看很多永磁同步电机都是用的那种hall+encoder复合式的传感器,不知道这两种传感器组合起来有什么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不多说,上论文:
https://pan.baidu.com/s/1NfU9yOXPCwSQPXIHXb7uPg

感谢提供的资料,我主要想利用编码器做位置环,进行位置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的资料,我主要想利用编码器做位置环,进行位置控制

不影响啊,只利用高频注入做初位置判断,后面的闭环该怎么走还怎么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无感的方法吧?我这个是做有感的,我看很多永磁同步电机都是用的那种hall+encoder复合式的传感器,不 ...

一点优势都没有,充其量就是可以不用带uvw的编码器,启动时用hall信号就能判断转子所在的扇区,然后在Z信号到来的时候再矫正一次就可以了,就是无论如何都要知道电机磁极和编码器Z信号的角度就是零点,所以还不如直接用带uvw的abz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