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MB9BF506N串口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8-04-21):
最近使用富士通的MB9BF506N串口通讯时遇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使用中断的方式收发数据,在1200bps下通讯正常,在600bps下通信不了,调试发现600bps下压根没进发送中断处理函数,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芯片太冷门,没几个人能帮你的

网友:
会不会不支持这个速率!呵呵!好像用过这单片机,带段码LCD驱动,都很多年,都没映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太冷门,没几个人能帮你的

公司尽用 比较冷门的芯片

楼主:
回过头来再找了下原因,问题解决了。我用的是32Mhz的主频 1分频 32000000/600=53333(0xD055) ,这个芯片BRG寄存器是16位的,而且最高位是时钟选择位,所以正常情况下BRG寄存器最大装载值应该是32767(0x7fff)。可以通过降低主频或者增大分频系数解决(ps:在公司截不了图)。

网友B:
楼主,我也想用这个芯片,可否告知一下开发环境呢?网上找了好久木有找到,好像这个芯片被富士通卖给另外的公司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想用这个芯片,可否告知一下开发环境呢?网上找了好久木有找到,好像这个芯片被富士通卖给另外的 ...

估计在瑞萨的主页可以找到。鬼子那几家MCU公司好像都归于瑞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在瑞萨的主页可以找到。鬼子那几家MCU公司好像都归于瑞萨。

我记得好像是被一个叫做什么普斯的收购了!!!

网友:
富士通ARM,串口,IIC,SPI都是共用

网友D:
早点忘了老富士通线的单片机吧,cypress不搞了。

网友:
开发环境也是keil,iar也可以

楼主(2018-06-15):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想用这个芯片,可否告知一下开发环境呢?网上找了好久木有找到,好像这个芯片被富士通卖给另外的 ...

IAR Keil都可以。现在被卖给赛普拉斯了,之间还被卖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早点忘了老富士通线的单片机吧,cypress不搞了。

美的用这个芯片用的很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