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使用AD18版本的兄弟几个问题

楼主(2018-04-21):
今天心血来潮,下载了AD18版本尝尝鲜,发现几个问题,英语水平不好,没有找到设置方法,请教下各位兄弟:
1、AD18里,元件属性里有没有办法切换cm和mil单位?17及以前版本可以在左上角的三角符号那里切换,18版本里没有了。
2、布线推挤如何设置?之前用10是安装后不用设置,直接可以进行推挤走线,现在17和18版本不知道在那里设置了。

网友A:
1,和原来一样,可以用Q快捷键切换  2,属性设置里边有PCB EDITOR下,interactive routing里边 current mode 选push obstacles 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原来一样,可以用Q快捷键切换  2,属性设置里边有PCB EDITOR下,interactive routing里边 current mode ...

非常感谢!

网友:
自古地楼出真像

网友B:
AD18 要占多少内存,电脑配置什么水平才能流畅运行?

网友C:
铺铜铺好后,比如元件稍微移动下,重新铺,要怎么更新铺铜。老的双击下就出来菜单确定下就好的

网友D:
搭车问,pcb 文件放个圆,在哪里设置圆的半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铺铜铺好后,比如元件稍微移动下,重新铺,要怎么更新铺铜。老的双击下就出来菜单确定下就好的 ...

在优选项下,有个是否自动重新铺铜的
工具下,优选项 pcbeditor  general 右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pcb 文件放个圆,在哪里设置圆的半径?

右侧有属性,我一般是将属性固定显示的,也有可能缩到右侧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搭车问,pcb 文件放个圆,在哪里设置圆的半径?

有时候是你属性的左右太小,就被隐藏了一部分,只有前边的字没有后边的输入文本框,
像图中这样
将属性区左右拉大一点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18 要占多少内存,电脑配置什么水平才能流畅运行?

分版本的,我测试的情况看,运行18.09beta版还可以,其他的18.07 18.0.11 18.0.12 18.0.13 18.1.3都卡顿,画线后等2秒左右,我的机器配置应该可以的,win10

所以一般还是在DXP10上画图,

网友C:
以前的版本,在原理图里选中元件,PCB图里就会高亮显示这个器件,这个功能默认没了,哪里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版本的,我测试的情况看,运行18.09beta版还可以,其他的18.07 18.0.11 18.0.12 18.0.13 18.1.3都卡顿 ...

我的18.0.11,没这个卡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D18 要占多少内存,电脑配置什么水平才能流畅运行?

貌似占用不多的,我是没觉得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版本,在原理图里选中元件,PCB图里就会高亮显示这个器件,这个功能默认没了,哪里开 ...

分窗口才可以吧,就是原理图一个窗口,PCB一个窗口!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貌似占用不多的,我是没觉得卡

电脑配置不错,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品牌机还是自己配的。

网友:
正板需要多少钱呢?我胆小的,怕被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配置不错,笔记本还是台式机,品牌机还是自己配的。

自己配的台机,8000多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是你属性的左右太小,就被隐藏了一部分,只有前边的字没有后边的输入文本框,
像图中这样
将属性区 ...

666 啊

我还真没发现,我以为是BUG,每次要调整都没有输入框,原来是窗口太小了

网友E:
AD18 在哪儿设置SCH,PCB的快捷键? 找了半天, 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18 在哪儿设置SCH,PCB的快捷键? 找了半天, 晕死.

菜单和图标之间的空白处双击鼠标左键,就会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版本的,我测试的情况看,运行18.09beta版还可以,其他的18.07 18.0.11 18.0.12 18.0.13 18.1.3都卡顿 ...

你的PCB文件是AD18创建的吗?我发现老版本创建的PCB文件使用AD18编辑的时候就特别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在优选项下,有个是否自动重新铺铜的
工具下,优选项 pcbeditor  general 右侧 ...

请教:
如果把覆铜重建  下面的“在编辑过后重新覆铜” 取消,每次修改会弹出对话框吗?
被AD16.0.5版本这个问题烦着,不知道AD18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请教:
如果把覆铜重建  下面的“在编辑过后重新覆铜” 取消,每次修改会弹出对话框吗?
被AD16.0.5版本 ...

取消不会弹出了就

网友G:
烦人的是电气连接线,个别会自动隐藏,这个BUG能解决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取消不会弹出了就

AD16.0.5是取消的时候会弹出,每次改一根线,他就弹出来对话框;
如果打勾,就每次都给我覆铜,文件大了机器就会卡一阵子,根本没法用!
那18还是有必要升级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烦人的是电气连接线,个别会自动隐藏,这个BUG能解决么

不是隐藏了,是你不小心双击,然后点删除键,将线宽给改成0了,导致选不中。点选的时候不要双击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AD16.0.5是取消的时候会弹出,每次改一根线,他就弹出来对话框;
如果打勾,就每次都给我覆铜,文件大了 ...

用选择命令,查找线宽为0的线,然后删除就OK了

网友:
搭车问,几个原件堆叠在一起,单击只出最上一层的那个原件,不出列表,怎么修改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