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小型超静音空压机

楼主(2018-04-21):
    最近搞了一个移印机,没有空压机不行,就想着买个空压机,后面还可以延伸到用来给电脑主机吹灰,用来给元器件剪脚,买个风批

打螺丝,总之能想到的就这些,当然,实际会用的比较少,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

    1.要买多大的规格的?买个太小的是否压力不够?

    2.确定了规格,要什么牌子的好一点?这个玩意有个罐子放在那里,又是这么大的压力,怕炸啊;

    3.到底超静音最大的声音有多少DB?比如放在办公室会不会影响?

     恳请大家帮忙选一个,谢谢!

网友A:
移印机放办公室不会味道很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印机放办公室不会味道很重吗?

我说的是空压机放在办公室的声音是否可以接受,这样用来判断空压机的噪声,并不是要真的放在办公室。

网友B:
    昨天收了俩:一个1.5kw 65L 300元
一个600w 8L 100元 都是二手的 。
小的大半新功能都正常,大的有点旧,少了俩滤芯,接头需要更换,漏气,不知道压力开关是否管用,机头,电机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收了俩:一个1.5kw 65L 300元
一个600w 8L 100元 都是二手的 。
小的大半新功能都正常,大的有点 ...

还是买个新的吧,不懂这个东西,小的本来也不贵,没有必要买二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买个新的吧,不懂这个东西,小的本来也不贵,没有必要买二手的。

路过,刚好碰到,觉得还可以就买下了。小空压机新的也就300多吧!

网友C:
无油的那种声音小些,要超静音的,得进口的,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油的那种声音小些,要超静音的,得进口的,太贵。

我只要一个小的就可以了,小的有无油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要一个小的就可以了,小的有无油的吗?

有啊!最小的是给模型喷漆用的。只有四个拳头大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昨天收了俩:一个1.5kw 65L 300元
一个600w 8L 100元 都是二手的 。
小的大半新功能都正常,大的有点 ...

哪里能收到这么便宜的?

网友:
你得先看看移印机需要多大流量和压力的,压力一般大机小鸡都能满足,主要看流量能否满足用气设备,这两个条件满足了再说噪音的事

网友:
流量不够用可以看一下你每次使用时间长不长,如果时间都不长可以配一个储气罐缓冲下,这样就可以配小流量的了

网友:
牙科医院用的那种,静音空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里能收到这么便宜的?

长葛董村,那里都是搞机加工的,路边有个卖二手电机电器的。电机类的比较多,还有焊机、变频器,还有两个电梯控制柜,里面有台15kw变频器。
小钻铣台、砂轮机、空压机等小设备。

网友:
声音小买牙医那种啊 用起来不错的

网友:
以前论坛有的,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

网友:
tb 无油空压机,类似上面那种。
噪音明显,但还能忍受。如果可以放在没人的房间里面,进气口再加个消音嘴,基本不会打扰到隔壁。

楼主:
昨天买了一个,深圳捷豹哈哈,1200,50L的,说是静音,其实还是挺大声的,现在放在厕所里面了。

网友:
买牙科用的那种 会贵点

网友(2018-05-23):
这个真的很有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