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萤石C6TC监控摄像头怎么拆解

楼主(2018-04-21):
最近想研究一下海康威视萤石C6TC互联网云平台监控摄像头。觉得他做的很精致,想看看构造。研究了好久,确不知道怎么拆开,求教论坛里的大神,有没有拆过这个摄像头。请指点一下。

楼主:
如图中,这两个孔应该是螺丝孔,用了十字的,和一字的螺丝刀。没有用。不知道他用的是那种螺丝头?

网友A:
中间半球是不是有丝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半球是不是有丝扣啊

,大神啊,确认是丝扣,开始我不敢用力撬。经你提醒,用下力,撬开了。

网友A:
嗯,和相像的差不多。下边卡扣的,上面透明罩能拧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和相像的差不多。下边卡扣的,上面透明罩能拧开吗?

上面是用螺丝固定的,整体分3层。

楼主:
产品做的确实很精致,结构很巧妙,能不用螺丝的地方,都是用卡扣+定位柱的形式,保证不会松动。

网友:
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
估计是海思

楼主:
应该不是海狮

网友:
打磨芯片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但是没舍得拆

网友:
海康一般用定制芯片吧

网友B:
楼主谈谈这个摄像头的使用感受?有夜视功能吗?能不能远程监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谈谈这个摄像头的使用感受?有夜视功能吗?能不能远程监控?

必须夜视和远控啊。。。。

网友:
找到串口看打印信息,可能是海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