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绝缘陶瓷管上绕加热丝的方法

楼主(2018-04-21):
要做一个小的加热管,需要在陶瓷管的外壁绕上直径0.3mm的加热丝,但是太密就会导致加热丝之间短路,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加热丝绕地又密又不会短路?另外绕好后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护加热丝不裸露?

网友:
上绕线机

网友:
双线密绕,用胶水或其他方式固定,然后拆掉一根线。

网友:
绕好后用耐高问胶带缠一下,如果温度太高用云母片

网友:
少量的话就在陶瓷管上割螺纹

网友A:
这个加热丝什么材料名称?用来做切割泡沫或者塑料蛮好的

楼主:
按卖家介绍是铁丝!

网友:
看上去有点像电烙铁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热丝什么材料名称?用来做切割泡沫或者塑料蛮好的

应该是康铜丝

网友:
用洗脚盆的加热管

网友:
你直径不大,如果温度不是特别高,黄腊管应该可以的,直径可选也比较多

网友:
用车床加上动力主轴、金刚砂割片在瓷管表面磨螺纹。
边绕线边拉紧,最后打结就不会松开和裸露。

网友:
用根棉线和发热丝双线并绕,固定好后加电烧掉棉线。

网友:
楼上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也可以拉紧绕在瓷管上,再涂抹水玻璃粘住。

网友:
缠变压器的玻璃纤维带+石英粉末+石英管

网友:
我玩过这样的:
300W的电炉丝,煤气上烧红,在陶瓷管上密绕,再稍拉长即成型
套上大点的陶瓷管,灌入硼砂粉,烧红就固定了

网友:
楼主要做多大直径的发热头?

楼主:
谢谢大家提供的方案,我想把我的铁丝先处理成外壁不导电,然后双线绕,弄好后向大家汇报。我的真正要绕的瓷管外径才1.6mm。

网友:
一般是用镍铬加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