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树莓派外部IO口控制编程方法

楼主(2018-04-22):
很早以前看上了树莓派,后来买了一个便宜的 香橙派pc 但是一直不知道如何玩,刷了树莓派的系统,他们说完全兼容树莓派,但是里面用来编程的软件只有python,但是这个软件老是更新,而且还不兼容,一直没有玩起来,请教各位,还有别的编程软件吗?本人略懂C,想做一个通过wifi控制的视频小车。,谢谢!请指点一下。

网友A(2018-10-26):
有python就掌握了一切啊
举个例子,你想要用串口,就import pyserial
想要用其他的,就使劲的import,或者去github上面找相关的lib库,然后安装,然后再import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python就掌握了一切啊
举个例子,你想要用串口,就import pyserial
想要用其他的,就使劲的import,或者 ...

树莓派与香橙派的GPIO一样的程序都能控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与香橙派的GPIO一样的程序都能控制吗?

没试过香橙派,应该稍微有点区别的,只是树莓派的库函数用的感觉和stm32的hal库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