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门弄斧-帮忙给需要的网友计算隔离反激电源变压器参数

楼主(2018-04-22):
有需要的请写出以下规格,我计算了以后回复大家,不一定很及时回复,一般最晚不超过2天:
IC型号: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变压器型号:
是否要认证:

网友:
IC型号:DK924 “http://www.dkpower.cn/
输入电压:180-275VAC50Hz
输出电压:5.1V
输出电流:3.5A
变压器型号:EE16加宽“7mm”
是否要认证:安规

网友A:
时间不急,先谢谢老陈。变压器自己经常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不急,先谢谢老陈。变压器自己经常算不好。

东科给的计算公式我觉得有点不对,我明天问下他们的FAE。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科给的计算公式我觉得有点不对,我明天问下他们的FAE。

我是按照他们公式算的,我也问下FAE吧。

网友:
我用PI那个软件打样再调。搞不懂很多参数,手算不过来。弄个教程么

网友:
变压器这块参数一直比较难搞,希望大师弄个教程出来

网友B:
楼主好心肠,可惜第一炮就哑火。
打算用DK112,就用东科推荐的参数打样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心肠,可惜第一炮就哑火。
打算用DK112,就用东科推荐的参数打样变压器。 ...

东科的计算结果和普通反激的不太一样,以原厂的FAE建议为准。

网友C:
我最近在淘宝找到一款开关变压器,EEL27  145:11:20:22:11的,1次侧是5.6mH,漏磁是288uH ,  看电路说是384X用的焊机辅电。
但是我看了很多电路,PI的没有用那么大电感的,请问下类似单片无MOS的驱动芯片电路?
或者请您指导我设计一下384X的电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在淘宝找到一款开关变压器,EEL27  145:11:20:22:11的,1次侧是5.6mH,漏磁是288uH ,  看电路说是384 ...

这个尺寸的磁芯,做到5.6mH的电感量,确实不是正常的功率。
这个电感量,功率一般在10W以下,不太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尺寸的磁芯,做到5.6mH的电感量,确实不是正常的功率。
这个电感量,功率一般在10W以下,不太正常。 ...

明白了,我先把磁芯拆了,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谢谢老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我先把磁芯拆了,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谢谢老陈。

好的,拆的时候记一下圈数。

网友D:
楼主我想做一个驱动可控硅的变压器你能设计不?频率100HZ初级14V可控硅10ma就能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做一个驱动可控硅的变压器你能设计不?频率100HZ初级14V可控硅10ma就能导通 ...

这个还真的没有设计过,你还是先找一下相关的资料吧。

网友E:
多路输出,用大磁芯做小功率很正常。另外东科的变压器计算看起来也不是太大问题,只不过脉宽怎么来的没讲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多路输出,用大磁芯做小功率很正常。另外东科的变压器计算看起来也不是太大问题,只不过脉宽怎么来的没讲罢 ...

DK我用着可以,但是想做10个12-20-20-12的,淘宝打样要30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DK我用着可以,但是想做10个12-20-20-12的,淘宝打样要30一个。

我帮你打样吧。
淘宝太黑了。
告诉我磁芯规格,线径,圈数和脚位。

网友:
DK124用, 90T(约600uH), 8T, 8T, 15T, 15T
输出是 8V 0.7A, 8V 0.3A, 15V 0.5A, 15V 0.5A

EE25  能用5+8最好,次级四个独立绕组都在一侧。

我是基于这个设计的

http://www.dkpower.cn/ProductView.aspx?PvID=48

我自己绕的是EEL28, T数一样,初级电感量我也插纸片到600uH,实际跑18W没发现有什么毛病,所以才像做出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帮你打样吧。
淘宝太黑了。
告诉我磁芯规格,线径,圈数和脚位。

大概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要多少钱?

我看了一下,不好意思,帮你打不了啦,没有你这个无格的磁芯和骨架。
这里常用的是:PQ2620,PQ2020,PQ2016,PQ3220,EE13,EE16,EE19,EFD20,EFD25,EFD28,其它很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一下,不好意思,帮你打不了啦,没有你这个无格的磁芯和骨架。
这里常用的是:PQ2620,PQ2020,PQ2 ...

那还是要谢谢了~~~~~~~~~~~~

网友F:
淘宝一家,打烊收我5元一个,一看就是菩萨心肠的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一家,打烊收我5元一个,一看就是菩萨心肠的老板,

打样是不提供设计服务的

网友G(2018-07-13):
楼主好:帮忙设计下
IC型号:ob2269
输入电压:85V 265V AC
输出两组: 15V 1A     12V 4A
变压器型号:pq2625
是否要认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好:帮忙设计下
IC型号:ob2269
输入电压:85V 265V AC

次级的线比较多,绕线的时候注意一下,如果辐射过不了,在磁芯上沿磁芯方向用铜带包一圈,接到初级的GND上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的线比较多,绕线的时候注意一下,如果辐射过不了,在磁芯上沿磁芯方向用铜带包一圈,接到初级的GND ...

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H:
IC型号:UC3843
输入电压:15V
输出电压:250V
输出电流:8mA
变压器型号:EPC13, PC40

您帮忙给算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IC型号:UC3843
输入电压:15V
输出电压:250V

参考一下,不一定好绕线:

网友:
应该不需要辅助绕组啊,我是直接将输出电压进行电阻分压后(再用运放跟随后),用于反馈uc3843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参考一下,不一定好绕线:

谢谢哦。
我是直接用15V给UC3843供应电的,利用次级电压电阻分压后进行反馈,所以不需要辅助绕组。
我自己照着教科书为啥算出来初级电感量225uH啊?我按照150k开关频率算的,您呢?
感觉自己算的可能有问题,向您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哦。
我是直接用15V给UC3843供应电的,利用次级电压电阻分压后进行反馈,所以不需要辅助绕组。
我自 ...

频率不能做到150KHz,只能做到100K以内,一般取50-75KHz,我是按75KHz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率不能做到150KHz,只能做到100K以内,一般取50-75KHz,我是按75KHz取的。

愿闻其详。100kHz的限制是为什么啊?uc3843的频率应该可以很高才对啊?不太懂,请指教,谢谢

楼主:
我是看到数据表中这样写的。

网友(2018-09-07):
IC型号:芯朋微 PN8370
输入电压:AC 85~250V 50/60 Hz
输出电压:DC 33V
输出电流: 0.35A
变压器型号:EE19 加宽安规变压器  Ae:22.17/Ve:902.7
是否要认证: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淘宝一家,打烊收我5元一个,一看就是菩萨心肠的老板,

求介绍了

网友I(2019-05-21):
老陈:
   能帮我算一个参数变压器参数吗?,谢谢。

IC型号:DK136
输入电压:250V
输出电压:12V
输出电流:3A(36W)
变压器型号:EFD20
认证类型: 安规

您有空时帮忙给算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陈:
   能帮我算一个参数变压器参数吗?,谢谢。

东科的方案,按常规公式算出来,是绕不下的。

另外,这个要求有点问题。

EFD20的,不过认证做36W温度都高的离谱。

另外,DK136的资料我下载不到,不知道工作频率,如果你那有,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东科的方案,按常规公式算出来,是绕不下的。

另外,这个要求有点问题。

感谢老陈!
  我问了深圳的供应商,说这个芯片还在研发中,内置MOS;
  怪我没有了解好就是提问,实在不能意思。

  还想请教一下, 矮小的变压器(24w-36w)一般用那种型号比较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老陈!
  我问了深圳的供应商,说这个芯片还在研发中,内置MOS;
  怪我没有了解好就是提问,实在不能 ...

高度要求是多少mm?
输出是飞线,还是用单边加宽的骨架?
因为现在的变压器型号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度要求是多少mm?
输出是飞线,还是用单边加宽的骨架?
因为现在的变压器型号太多了。 ...

高度 <15mm,
面积尽量小,
输出是飞线,单边加宽的骨架长都可以.
有什么好介绍一下。
谢谢!!

楼主:
EQ2514差不多。

网友J:
老陈:
   您有空时帮忙给算算,感谢。

IC型号:  TOP269EG
输入电压:85-264V
输出电压:25V
输出电流:3A
变压器型号:PQ3230
认证类型: 安规

网友:
感谢,老陈!热心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陈:
   您有空时帮忙给算算,感谢。

试试这个,次级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这个,次级飞线。

收到,感谢,等板回来 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试这个,次级飞线。

是笔误吧

楼主:
是的,1根。

网友K(2022-06-14):
老师您能帮我计算个变压器吗?输入电压24v 输出负载4.048M欧姆,是开环的反激,我可以设置初级电流到达多大的时候关闭初级MOS,我希望在初级2A左右最大不超过2.5A的时候关闭MOS,然后我希望次级负载上的最大电压是4500V,这个能计算吗?用的EF25您也可以告诉我需要多大的电感量也行,要是能告诉我过程就更感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老师您能帮我计算个变压器吗?输入电压24v 输出负载4.048M欧姆,是开环的反激,我可以设置初级电流到达多大 ...

这么高电压的,要用多槽的吧,不然可能会层间击穿打火。
另外,反激结构不适合开环,开环时输出电压不可控,初级的MOS上尖峰电压也很高,我觉得你还是参考一下高压警棍的电路吧。

网友L(2022-12-07):
IC型号:AP8022A
输入电压:176-264V
输出电压:24V/0.5A;9V/0.4A
输出电流:0.5A; 0.4A
变压器型号:EI19;EE19或EI22;EE22或EI25;EE25  (看下哪个最合适)
是否要认证:安规

楼主:
引用 网友L:
IC型号:AP8022A
输入电压:176-264V
输出电压:24V/0.5A;9V/0.4A

两路输出的应用,如果没有同时带载到额定功率,输出电压会偏,要注意这个现象,看是否能接受。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两路输出的应用,如果没有同时带载到额定功率,输出电压会偏,要注意这个现象,看是否能接受。 ...

24V那一路做主反馈,稳定这一路就行。
8V那一路可以漂一点,因为我后级加7805做稳压
我把参数改了一点,以下面这个为准。谢谢

IC型号:AP8022A
输入电压:176-264V
输出电压:24V/0.5A;8V/0.5A
输出电流:0.5A; 0.5A
变压器型号:EI19;EE19或EI20;EE20或EI22;EE22  (看下哪个最合适)
是否要认证:安规

楼主:
引用 网友L:
24V那一路做主反馈,稳定这一路就行。
8V那一路可以漂一点,因为我后级加7805做稳压
我把参数改了一点, ...

24V空载时,另一路是达不到0.8A的,加载后电压会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24V空载时,另一路是达不到0.8A的,加载后电压会下降。

那8V改成9V,电压下降也不至于到6V吧

网友M:
老陈,帮我算个 sg3525 pwm半桥 24V   升压10kv 0.1ma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陈,帮我算个 sg3525 pwm半桥 24V   升压10kv 0.1ma

这个应用我没做过,不太会计算。

网友N(2023-03-31):
陈工您好!
麻烦您帮我设计一个变压器,参数如下。因为之前只做过10W左右的反激,没有做过这么大功率的,所以有些地方可能理解和决策的并不正确,也烦请您帮忙指正一下。
场景:直流升压给一个超级电容模组充电,需要进行恒流充电,电压够了就停止,所以反馈是一个输出的电流反馈,输出的电压反馈是直接停止初级的工作,次级的滞回来控制初级的启停。
IC型号:LM5030
输入电压:DC20~29V
输出电压:DC230V
输出电流:0.5A
变压器型号:ER28/34
拓扑:推挽(是否是更优的选择?)
是否要认证:安规

网友:
我要是有时间就会好好研究一下牛肉拉面的具体制法

楼主:
引用 网友N:
陈工您好!
麻烦您帮我设计一个变压器,参数如下。因为之前只做过10W左右的反激,没有做过这么大功率的,所 ...

这个应用不属于反激结构,我查下IC资料。

网友:
对,按说这个功率做反激也勉强能做,但是这个对效率还是有点点要求,加上要求可靠性高,所以个人认为推挽好一点
估计设计频率在80k或者120k

网友O:
有人做电源方案吗?
IC型号:
输入电压:美规90~140,欧规200~260,
输出电压:+/-12V
输出电流:36A,峰值48A
变压器型号:
是否要认证:

网友:
楼上是只要方案还是有其他合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O:
有人做电源方案吗?
IC型号:
输入电压:美规90~140,欧规200~260,

这个输出功率大了,反激不适合,双管正激都有点压力。
LLC可以试试,但是我现在还没试过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出功率大了,反激不适合,双管正激都有点压力。
LLC可以试试,但是我现在还没试过这么大功率的。 ...

我看到有些数字功放用LLC电源,我知道反激,推挽。LLC不懂。是不是短时有超强的过载能力?

网友:
rainbow帮忙看下这个反激:

输入:DC 24V
输出:DC28V 负载1A
频率:20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