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BLDC加装霍尔在哪个位置?

楼主(2018-04-22):
搞了个无感的无刷电机,准备加装霍尔改为有感测试使用,
请问霍尔应该加装在什么位置比较合适?霍尔和磁铁的位置应该怎么对应?

网友:
拆一个看就明白了,,,,,鼓风机、cpu风扇、、、大把无刷

楼主:
谢谢详图,
这个好象是1个霍尔的,普通的无刷电机,比如电动自行车上的一般都是3个霍尔输出的。

网友:
无感的一个霍尔是不是就检测转速的

网友A:
U霍尔放在线圈VW的中间;
V霍尔放在线圈UW的中间;
W霍尔放在现在UV的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U霍尔放在线圈VW的中间;
V霍尔放在线圈UW的中间;
W霍尔放在现在UV的中间

谢谢释疑,网上看到过有你说的这样的位置,还有点印象在哪里看到在 u,v,w线圈铁心面向磁铁的方向,挖了一个坑,霍尔埋在这个坑里的图片。不知道怎么会这样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