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拆板芯片引脚清洗方法

楼主(2018-04-22):
请教:用热风台从pcb板上拆下的TQFP封装芯片,要上编程器重新烧程序,引脚如何清洗才能确保与编程器烧写座接触良好?

网友:
泡洗板水呗。

网友:
烙铁上助焊剂,过一遍。
不过 这种芯片 蛮伤烧写座的

网友:
找人清洗,tssop48的好像要五毛钱一片,潮汕那边有人搞这个。

网友:
自己弄的话就是助焊剂蘸一下,然后引脚过一遍锡就干净了,可以放锡炉过,还是量不多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A:
烙铁清理锡渣,毛刷沾洗板水刷两下就好了

网友:
洗板水加超声波,不信洗不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清理锡渣,毛刷沾洗板水刷两下就好了

同意这个方法~~+1

网友:
泡洗板水

网友:
泡洗板水+1

网友:
退锡液 某宝上看到过 不知道 好用不

网友:
小心把编程器座子都搞废了

网友:
弄干净倒好弄,松香水加烙铁拖。再纯酒精洗麻烦的是注意取芯片时不要把脚搞变形

网友:
芯片量不大,价格不高的话还不如换新的,一个烧录座可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