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f3p6的485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22):
stm8s003f3p6的485问题请教。
主芯片是stm8s003f3p6,485是SP485(串口中断接收)。
现在问题是:每次给stm8s发一帧数据(不论长短),stm8s收到后立即回复(数据不论长短),这样一问一答,通讯正产,不出问题。
但是:一旦给stm8s发一帧数据后,若stm8s不回复数据,则stm8s永不回复(死机一样),必须重启机器才可以,只要stm8s有一次不应答,就死掉。
485电路也简单,就是串口相连,收发单用一个IO口。

网友:
先debug看下程序死在哪里了。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485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和芯片没1毛关系,程序处理的问题

网友:
100%程序的问题。

楼主:
查找不到原因,只有发送了数据后才能进中断接收数据,若不发送数据就进不了中断,寄存器也看不出啥

网友:
看一下是否搞错

网友:
可以说程序的问题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网友:
百分百是程序的问题,没有做异常处理。

网友:
程序有考虑接收到异常或不完整数据的处理吗?必须加上。

楼主:
不是程序问题,相同的程序测试串口收发(不经485)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看看方向脚是否有问题

网友:
数据发送完成后,没有释放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