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teus仿真STM32按键输入不响应现象

楼主(2018-04-22):
   实物测试程序正常,但是proteus里面仿真两个按键无效,被这个仿真折磨到想哭。

程序如下,只有PC0按键有反应 其他两个IO无响应,但是实际程序下到开发板正常

/****************************************************************************************
* 函数名称:Keyboard_Init
* 函数说明:按键接口初始化函数
* 输入参数: void
* 输出参数: void
****************************************************************************************/
void Keyboar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称:Keyboard_Task
* 函数说明:按键扫描程序
* 输入参数: void
* 输出参数: void
****************************************************************************************/
void Keyboard_Task(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 == 1)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1) == 1)
        {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2) == 1)
        {

        }

}

楼主:
自己找到替代解决方法,用外部中断来做,并且已经成功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仿真,宁愿自己做个PCB加搭外设。

网友:
我用固件库编译出来仿真不能运行,但是在板子上运行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找到替代解决方法,用外部中断来做,并且已经成功

你好,想问一下具体怎么实现的,能联系一下吗,749899910

网友:
proteus里面高端一点的片子完全无法正常使用,我用它搞dsp仿真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想问一下具体怎么实现的,能联系一下吗,749899910

就是使用中断来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使用中断来做

能分享一下源码,谢谢啦

网友(2018-12-11):
proteus有时候的仿真结果和实物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2020-02-08):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proteus中stm32 无法检测IO口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