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反馈运放AD8009的反馈电阻阻值如何选择?

楼主(2018-04-22):
电路图

multisim仿真结果并不准确
实测结果如下

RG=10R      RF=200R        不行
RG=22R      RF=200R        不行
RG=33R      RF=200R        OK
RG=40.2R   RF=200R        OK
RG=51R      RF=200R        OK

RG=51R      RF=1K       OK
RG=51R      RF=2.7K    不行
RG=51R      RF=1.8K    OK
RG=51R      RF=2.2K    OK
RG=33R      RF=2.2K    不行

每次波形异常的时候都是叠加了一个80MHZ的波形,且电流比正常的时候大。
请问反馈电阻要怎么选取,需要看手册哪里?

网友:
看Datasheet,这个运放的增益只有+1,+2和+10三个,而且RG和RF的取值是固定的,你看下datasheet是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