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轴雕刻机进行多面加工应该怎么操作?

楼主(2018-04-22):
最近在自己做一个木制品, 因为要加工正反面以及一个侧面 。

朋友有台三轴桌面机 但是我没有接触过相关的东西不知道要去怎么操作 。

我主要是想不明白

比如加工好正面之后把工件翻过来再加工背面要怎么对刀才不会正反面错位了

还有就是如果加工到最后的工件外轮廓哪我要怎么去固定工件?

网友A:
做专用夹具,加定位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专用夹具,加定位销。

真心新手 你说专用夹具和定位销 是怎么样的?

网友:
1:把工件放在底板上靠内侧钻通孔(比如3mm),分别装入销钉并且开始加工,翻面之后对准销钉在装回去就行。
2A:可以把工件底部铣得很平整光滑,用真空吸台吸住来加工。
2B:把外轮廓的代码分成上下左右四部分来加工。比如先加工上下两部分,这时压铁就压住左右两部分。等加工完毕先在上下两部分压紧之后才撤去左右的压铁,最后调入左右的代码加工。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心新手 你说专用夹具和定位销 是怎么样的?

有梯子的话可以看看这个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2Z1WwY5W2U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梯子的话可以看看这个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2Z1WwY5W2U

谢谢, 有梯子 马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