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是oled屏么?

楼主(2018-04-22):
如图所示,是点阵屏,但是看起来和oled屏幕不一样,更像彩屏。因为屏幕有背光。而且可以显示双色。分辨率看起来也不是128*64。不知道这个屏幕哪里可以买到呢?有用过的朋友么?

网友A:
背光会变色吗

网友:
关灯,看有背光泄露没

网友:
都看到背光了,那就不是led咯

网友B:
0.95的oled彩屏?

网友:
是这个屏

网友:
像12864。和我手里的好像。 等下上图给你

网友C:
外形是像。我这是12864,排线上有写

网友D:
现在OLED能显示双色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形是像。我这是12864,排线上有写

看这个长宽比不像2比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OLED能显示双色的了?

这个应该是彩屏,因为有背光。就是不知道哪里能买到。这个尺寸很小,大概就1.1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形是像。我这是12864,排线上有写

你这个不是彩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0.95的oled彩屏?

不止0.95,起码有1.1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会变色吗

背光不变色

网友:
普通的CSTN屏吧

网友:
点亮的时候用手晃一下,OLED的屏会闪的,LCD不会闪,和LED点阵屏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这个是点阵屏吧,12864

网友:
以前Nokia有这样的彩屏

网友:
OLED不用背光的

楼主:
这种彩屏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
有背光的就不是OLED,OLED没有背光

网友:
现在研究锁的人不少。估计过一两年价格能雪崩似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