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d32高端系列(f2,3,4)有没有32k问题

楼主(2018-04-23):
如如题,谢谢!

网友:
啥意思?没明白

网友A:
高端也有类似问题,不过不是32K,可能是256K或512K

网友B:
看数据手册,flash部分会写多少范围是零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数据手册,flash部分会写多少范围是零等待

谢谢,仔细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也有类似问题,不过不是32K,可能是256K或512K

谢谢,仔细看下

网友C:
32.768KHz RTC?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768KHz RTC?

楼主说32k的flash,而不是32k晶体吧

网友:
选型手册上就有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