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VET6怎么使用FSMC驱动外挂SDRAM

楼主(2018-04-23):
STM32F103VET6由于没有独立的数据线和地址线,两个是复用的,如果要用FSMC驱动外挂SDRAM,不加外挂的锁存器,如74LVC573之类的芯片,能不能实现?如果能实现,该怎么设置?

网友:
你想多了吧?等大神

网友:
sram和sdram,你分清楚了吗?

网友:
不可以驱动sdram, 只能驱动sram

网友:
这个还真实现不了

网友:
我记得STM32F42X及以上的带FMC才支持SDRAM吧

网友:
fmc和scram之间加个fpga

网友A:
可以去看看PSRAM(伪静态RAM),用SDRAM伪装成SRAM,,

网友:
没这样用的  除了极客

网友:
STM32通过FSMC不能直接操作SDRAM,但是在FPGA的协助下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呃 玩玩的话 也许行呢 模拟嘛   自己写定时器来刷新SDRAM  用GPIO 模拟控制引脚 .

楼主:
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用锁存器加SDRAM是可以实现的,多加几个料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看看PSRAM(伪静态RAM),用SDRAM伪装成SRAM,,

并不是想要的答案,分给你吧

网友B:
模拟时序可以,不过速度慢,实用意义不大。上429吧,不过429的SDRAM也有点鸡肋,因为没有Cache,速度上不去。挂SDRAM,要F7才好用,16bit数据总线也凑合,假若32bit数据总线就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时序可以,不过速度慢,实用意义不大。上429吧,不过429的SDRAM也有点鸡肋,因为没有Cache,速度上不去 ...

网友:
换主控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用锁存器加SDRAM是可以实现的,多加几个料而已

怎么实现?定时刷新也用软件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实现?定时刷新也用软件操作吗?

猜测楼主的意思是,分别使用锁存器锁住FSMC输出SDRAM的地址总线与数据总线,然后再发时钟信号,实现SDRAM的驱动
至于刷新就猜不到LZ的意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