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电机驱动板,用了LM358 谁知道是是干啥用的吗?

楼主(2018-04-23):
驱动H桥,4个mos管,,今天看到一个电路,没有用驱动芯片,就用了一个lm358 和 4个mos管,以及2个三极管,等其他电阻电容。

不知道lm358 是是干啥的?

(错字 编辑)

网友:
测电流呗,话说你连个图都没有谁能知道干啥用的,要不是我这几天刚用这种方法驱动完电机,我都不爱理你

网友:
直流有刷电机?4Gmos管组成个桥,可以换向。三极管是推MOS用的。358是测电流用的。或者说是做保护用的。把采样电阻上的电压放大N倍。

网友:
IV转换和电压放大,起保护作用,或者可以测量运行电流

网友:
猜测是电流检测用的

网友:
做运放用……

网友:
采集电机电流的吧  做保护用。

网友:
应该在H桥底部还有个电流采样电阻吧

网友:
电路都懒得画一个,我也懒得回答

网友:
电路都懒得画一个,我也懒得回答+1

网友:
前几天刚做了一块电机驱动板,就是用LM358测量电机的电流

网友:
LM358 是做运放用的。

网友:
无图无无真像!

网友:
无图无真相+1

网友A:
不是放大就是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放大就是比较

358精度怎么样,测电流可以精确到多少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