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线网络代替有线网络咋解决?

楼主(2018-04-23):
有1个有线内部网络,不方便直接连网线,需要用无线直连,不能用无线路由器,咋办?

网友:
光通信或者一机一个4G模块

网友:
接无线路由器改成静态ip

网友:
到底想用无线连还是有线连?

网友:
这问题有点奇pa.......................是不是想说 有线的交换机网络,        又不能用无线路由....  却又要无线接入...........

要符合以上条件的,  就只能    连接在这交换机的 电脑上,  插个USB网卡,         共享模式分享WIFI信号出来...       然后手机等无线设置连这WIFI了

网友:
不能用无线路由器?用电力猫啊

网友:
不能用无线路由器的无线连接方式。。。。无线ap算无线路由器吗

网友:
不就是无线中继嘛

网友:
不要网线有不能无线,电力猫

网友:
拿一台在网计算机做AP

网友:
能说说为什么不能用路由器吗?怕被敌军发现还是没有220v电源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用无线路由器

网友:
我的理解楼主的意思是:不方便用有线,不能用无线

我所知道的网络连接方式好像不是有线就是无线,你把两者都排除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