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师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为啥空载ADC通道引脚有电压?

楼主(2018-04-23):
原理图:  IV 转换 + 反向比例放大 + ADC芯片, 总共有四个通道,为啥这四个通道引脚端电压有区别。

1、表现为反向器输入输出电压值不等:输入0v,输出-0.26v,经RC到ADC引脚端有1.3v左右的电压。导致RF_SIG1通道信号没接的时候,ADC转换出来的值都好大,不清楚这个电压是哪里来。

2、ADC芯片拆掉, 反向放大器还是有电压不等的情况。

3、ADC芯片不拆,拆掉其中一路运放,测RC电压也有-0.25v,这个电压是哪里来的呢?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是运放来料有问题? 我换了好几个都这样

网友A:
输入悬空产生振荡了??  建议输入接个10M~100M电阻到地 再试

网友B:
输入端可能收到某种干扰,在输入端接一个小电容试一试。另外看图都是方法倍数为1,不如直接跟随,目前电路太多余了

网友C:
请用交流档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悬空产生振荡了??  建议输入接个10M~100M电阻到地 再试

这个就是测阻抗的,不能直接接电阻到地, 500K~ 2G的阻值范围, 用的测微小电流的原理。

有个5v的电源输出端,串上1M电阻到信号输入端,测试数据基本正常,信号输入端一悬空,四个通道就表现不一致了。 在ADC芯片引脚那里,有2通道是-0.4v左右,有2通道是1.3v左右,这些值都影响到程序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可能收到某种干扰,在输入端接一个小电容试一试。另外看图都是方法倍数为1,不如直接跟随,目前电路 ...

是的,IV转换出来后是个负电压。其实没必要用反向器,ADS1220本来就可以支持直接测对地负电压值,只是设计电路的时候不知道。

我试试电压跟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用交流档测量……

大师,这怎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端可能收到某种干扰,在输入端接一个小电容试一试。另外看图都是方法倍数为1,不如直接跟随,目前电路 ...

并了个5P的小电容,没啥效果。 倒是直接对地短路效果明显,说明还是跟信号输入端悬空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用交流档测量……

交流档测确实为零,但说明啥呢, ADC芯片确实可以检测到引脚处1.4v左右的电压,软件很难屏掉。

网友B:
电容也太小了,怎么也得1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也太小了,怎么也得104

我用示波器测了下,在信号输入端有很小的正弦波,周期20微秒,10多mv。然后被放大,一直到ADC芯片端。不知道这个正弦波是从哪里来的。

四个通道输入端,好的就没有,有问题的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也太小了,怎么也得104

并了104 ,算是OK了,RC滤波电容也加大了, 谢谢!

具体为啥有这个波形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了下,在信号输入端有很小的正弦波,周期20微秒,10多mv。然后被放大,一直到ADC芯片端。不 ...

要你用交流档测就是看有没有干扰输入,示波器测得20uS说明频率过高,万用表测不出,至于为什么是这个频率,你可以查下TVS的结电容以及输入回路的谐振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了104 ,算是OK了,RC滤波电容也加大了, 谢谢!

具体为啥有这个波形呢? ...

加电容实际上是进行补偿作用……相当于积了分再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你用交流档测就是看有没有干扰输入,示波器测得20uS说明频率过高,万用表测不出,至于为什么是这个频率 ...

牛X,分析得这么专业,我去学习学习

网友D:
lmc6062不具备单位增益稳定性,试试第二级运放r21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c6062不具备单位增益稳定性,试试第二级运放r21并电容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