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学习 Python PyQt5 串口调试助手 源代码

楼主(2018-04-24):
分享学习 Python PyQt5  串口调试助手 源代码
最近再学Python + PyQT5 边看边学做了个串口助手
为什么要pyqt5 看中的是跨平台,
这个工具直接编译 一句话不用改可以在 MacOs  Windows两个平台下用,安卓也可以但没测试;
工程文件是ERIC6
   源代码
可执行文件打包后15M左右,静态编译

已测试,
初次写,如有些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A:
insertPlainText的执行时间随着数据量越来越长,最后页面卡住。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遍寻网络,没有找到解决办法。同类的sscom根本无压力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ertPlainText的执行时间随着数据量越来越长,最后页面卡住。

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遍寻网络,没有 ...

这个问题我都没测到,哈哈,那就弄个动态的,隔一段时间读取控件的内容,取最后一段显示,前面的数据切掉算了,收到的数据要另外保存

py效率低啊,所以最后卡成翔,估计也没啥办法优化,说是比C之类的要低10-20倍

网友B:
最近也在搞这个,感觉python处理字节数据好繁琐啊,
尤其是涉及到协议处理的时候,组帧,解帧,要经过各种
的编码,解码,转数组,转byte...
LZ.没遇到这类问题么..还是我走偏了

网友:
楼主是看什么教材学的,厉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我都没测到,哈哈,那就弄个动态的,隔一段时间读取控件的内容,取最后一段显示,前面的数据切掉 ...

这个还真不是python的问题,是qt本身的问题,感觉基本的控件就没做好

网友C:
安卓也可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卓也可以,确定?

说是可以,还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在搞这个,感觉python处理字节数据好繁琐啊,
尤其是涉及到协议处理的时候,组帧,解帧,要经过各种

我也是这样处理的,HEX转字符显示,中间要过滤非GBK字节,可以用C写,然后调用C,py叫胶水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不是python的问题,是qt本身的问题,感觉基本的控件就没做好

控件问题,基本大部分显示控件都这样,不只是QT这样,其他的也一样,QT就算差也只差不了太多,只能做动态加载,显示数据写道内存里,每次只加其中一段

网友:
牛,我也想自己写一个,但是没只间搞,昏

网友:
支持,一直想学学python看看

网友(2019-03-15):
感谢楼主,自己在看pyqt的时候,光看简单的例子,感觉还是难以入门。
下载楼主的源码学习一下。

网友D:
在VS2017上编辑调试python,
把楼主的工程转到vs2017上,留给有需要的人。
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2019-08-09):
打包成exe只有15M吗,我的怎么有几十兆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环境,我用python3.7 + pyinstaller打包,有将近30M,用pipenv虚拟环境打包也是一样

网友E(2019-11-21):
引用 网友D:
在VS2017上编辑调试python,
把楼主的工程转到vs2017上,留给有需要的人。
再次感谢楼主。

VS上有什么比较好的插件吗?比如语法高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VS上有什么比较好的插件吗?比如语法高亮。

这个还真用的不多哎, 我都写一些比较小的python程序,基本上就在一两百行,处理点数据这种的,没有写过大工程。
所以对插件也不是很熟悉。

网友:
感谢楼主,这两天仔细看看

网友:
Python 培训广告 热血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