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压1.5V可以工作的单片机

楼主(2018-04-24):
求大家给推荐一个1.5V可以工作的单片机,工作电压下限1.5V,无上限要求。IO或者AD型的都可以,脚位14脚以上。价格尽量能做到1元RMB以下,成本所限,没法用国外的那些低工作电压芯片。希望有了解的给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不考虑一下升压?无线鼠标里的升压芯片貌似也不贵。
如果不考虑功耗也可以用三极管做个自激振荡升压。

网友:
都用1.5V系统了,难道不是电池系统?不考虑功耗?

网友:
TI的MSP430系列有个0.9V即可工作的

网友:
记得c8051系列有0.9v的

网友:
既然想用一节电池,选0.9v才是正道

网友:
和泰也有0.9v工作的

网友:
交流一下

网友:
加个BL8531之类不就行了

网友:
把电压升到3.3V不就行了,很多芯片能做到的。

网友:
如果用一节电池,选0.9v才是王道。

网友:
有什么低电压 低功耗
  好买的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