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 是否可以强制导出所有元件的BOM.

楼主(2018-04-24):
我们打算自写脚本导出BOM,  不再用AD自带的导出功能.

解决下面几个问题:

1: 错选(误操作,随便选了一个)TYPE选项, 导致部分零件无法输出BOM.
熟手需要容忍一下: 很多人不知道个选项的意义, 直接闭着眼睛乱选,很多起投诉都是这个原因导致。

例如:

2:无焊盘的元件, 不输出BOM.   大部分无焊盘的元件就是一些LOG之类的符号. 导出BOM也什么用.
例如:

3:识别是否是有使用嘉立创提供的集成库(封装库),解决搜索匹配问题。

投票使用公开记名投票。
单选投票, 共有 38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92.11% (35)
7.89% (3)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当然是强制导出所有元件。
有能力的自己写脚本。

网友:
很多时候需要用到bom表不显示某些器件做兼容设计。

网友A:
意思就是,发SMT的时候需要自行从原理图中导出B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发SMT的时候需要自行从原理图中导出BOM?

有预留的位置,需要自己导出BOM,或者预留的位置不填值。

我们自己写了脚本后会忽略type属性,就是只要是个元件 且有焊盘 且位号和描述同时不为空的,就会导出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