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nRF52832官方代码

楼主(2018-04-24):
Nrf52832的代码多是重复自己的。
看52832的代码就像剥开女人的衣服一样,一件又一件,剥完都已经挂了

APP_UART_FIFO_INIT(&comm_params,
                         UART_RX_BUF_SIZE,
                         UART_TX_BUF_SIZE,
                         uart_error_handle,
                         APP_IRQ_PRIORITY_LOWEST,
                         err_code);

里面又调用
ERR_CODE = app_uart_init(P_COMM_PARAMS, &buffers, EVT_HANDLER, IRQ_PRIO);

里面又调用
err_code = nrf_drv_uart_init(&app_uart_inst, &config, uart_event_handler);

里面又调用
if (NRF_DRV_UART_USE_UARTE)
    {
        result = nrfx_uarte_init(&p_instance->uarte,
                                 (nrfx_uarte_config_t const *)&config,
                                 event_handler ? uarte_evt_handler : NULL);
    }
    else if (NRF_DRV_UART_USE_UART)
    {
        result = nrfx_uart_init(&p_instance->uart,
                                (nrfx_uart_config_t const *)&config,
                                event_handler ? uart_evt_handler : NULL);
    }

网友:
代码写多了就喜欢这样,要不怎么显示自己水平高?

网友:
可能我水平低,Nordic的代码是我看到过封装很好的代码了。

网友:
我反而觉得nrf的sdk不错,简单好用,如里你用过da14580开发过程序,,就是绝对nrf的工程师绝对牛B.

网友A:
TI 代码就恶心的不行。
dialog 都说难度大的无法想象。

楼主:
TI、dialog没有看过
也是才开始学蓝牙,看了52832代码太啰嗦了,要理解程序流程太绕了。
吐槽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TI、dialog没有看过
也是才开始学蓝牙,看了52832代码太啰嗦了,要理解程序流程太绕了。
吐槽一下

具体的代码,我没接触过,我就瞎扯淡一下:
封装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隐藏掉实现细节,方便上层应用开发。
你现在的目标是要看细节,自然会繁琐点。

网友:
玩过52832,就是因为代码看着头晕就放弃了,现在扔着吃灰

网友:
习惯就好了,因为蓝牙协议栈比较麻烦,他整个系统是事件驱动的,你要是学学更高级的语言就不会吐槽这么绕了

网友:
我觉得nrf的蓝牙代码还是挺好理解的,蓝牙的代码确实是有点复杂,刚开始的时候看得比较吃力。

网友:
个人理解:主要是剥离平台相关代码,方便在各个平台移植

网友:
NRF 的代码质量相当高,只是可能像你说的封装的次数太多了,但是你是做应用层开发的,蓝牙协议本来就很复杂,为了应用接口简单多次封装肯定少不了的。

网友:
nordic的代码也吐槽,那其他家ble soc更惨不忍睹了。

网友:
代码的层次划分还是做得挺好的,楼主你还是代码量太少了,看多了就习惯了。

网友:
Nordic的代码很不错了,俺用着挺舒服的

网友:
不喜欢nordic的代码,封装了2层,多封装了一次,只要一次就够了。

网友:
封装得太多~~~~不注重效率的地方可以这么玩

网友:
请问现在比较优秀的教程是哪家的?有没有分享一下的呢?嘻嘻

网友:
你可知道nordic的SDK是要兼容他家全系列MCU,不论是M0还是M4,这点没有多少家做得很好吧

网友:
封装好了直接用就行了,还要看细节干啥。。。
我用 cypress 的BLE就没有看细节的冲动。直接datasheet都扔掉。

网友:
app layer
service layer
driver layer

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 代码就恶心的不行。
dialog 都说难度大的无法想象。

同意!!!
我非常不喜欢TI的软件,杜绝使用。
硬件要用的时候会选,软件真的恶心。

网友:
最近正在看silabs的蓝牙BLE代码,同样也是封装很多层。一直写面向过程的代码,这种面向对象程序看起来真绕。

网友:
Nordic SDK已经很好,封装的不错,主要是为人兼容,不想用你就自己操作寄存器

网友:
呵呵,层层封装,这样整的不在乎存储空间么?

网友:
MT7687的代码也这样,,一层套一层,,而且比这个还烂,函数名字都没啥规律

网友:
用过51822;表示多看就看懂了!

网友:
正准备入坑52832

网友:
这算好的啦

网友(2018-07-09):
nordic最坑的不是一层层封装,而是从SDK10.0到SDK15.0,你会感觉简直一代和一代都不一样

网友:
52832封装好就好调用,看sdk好过f12。

网友:
好多官方驱动代码都是这个样子,写的简直就是个垃圾!你都无从下手,根本不讲究效率,不讲究风格。只能用来做演示用用,唬人而已!

网友:
看這麼多朋友吐槽 ti,我就放心了。。。

网友:
也准备入nRF52832的坑了,lz研究的怎么样了?

网友:
我见过一个宏被套了十几次。想看下宏最终是什么,打开7,8个H文件。
好像老外都喜欢这么搞,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防盗。

网友:
我也看过那个代码, 确实套了好多层

网友:
这还好,一层一层而已,他自己的私有协议栈直接那函数指针实现状态机,看的才晕

网友:
SDK好用得很呀,封装多层是为了通用好维护以及对用户友好

网友:
我觉得好的软件都应该封装成黑盒子差不多的代码形式, 就是在一个地方写输入, 一个地方写结果, 一两个地方处理对应的中断就这样就可以了. 过度封装会大大降低可读性, 因为函数名称太多不容易记住.

网友:
直接用mbed啊

网友:
封装再封装

网友:
主要是事件驱动的原因

网友:
其实nordic的SDK代码已经是所有类似厂商里面相当好的了。读这类代码不建议纵向阅读方法(从顶层API一直追溯到最底层),而是建议分层级阅读。

网友:
这种C代码不是用来直接看的,要结合别人的说明,分层级阅读
不然你看tcp/ip之类的东西会疯的

网友:
同感,我也用这玩意急急忙忙开发过一次,看得云里雾里,后来发现蓝牙本来就不简单,什么UUID 特征值 信道 MTU 低功耗和轮询时间。。。。。

网友(2018-12-06):
最近也在学52832,代码确实冗余,简单的外设我已经选择用寄存器了,复杂的蓝牙这种极其复杂,还是勉强用用API吧,没弄懂代码流程,心里没底

网友B:
建议用用dialog的14580,之后你就会很庆幸用了52832
如果你觉得dialog的代码最烂,那你又错了,建议你用用新唐arm9的None OS或者isd系列SDK
代码没有最烂,只有更烂

网友:
哈哈,突然想到一句话,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通过向上再封装一层来解决的。o(* ̄▽ ̄*)ブ

网友:
标准电工思想,老想剥别人衣服,研究。

网友:
看着麻烦 用着方便;

网友(2019-05-31):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用dialog的14580,之后你就会很庆幸用了52832
如果你觉得dialog的代码最烂,那你又错了,建议你用用新唐 ...

哈哈哈哈

网友:
Nordic的代码是我看到过封装很好的代码

网友(2020-03-24):
NORDIC的代码质量可以说相当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