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好用的锂电池保护IC,简单可靠的

楼主(2018-04-24):
帮忙推荐一个好用的锂电池保护IC,简单可靠的,用于2节18650电池并连,接保护板,负载电流2.5A以下,DW06不知电流是否够用

网友:
精工S8261可以试试

网友:
亲,电流都靠外扩MOS的,不是集成在芯片内部的,保护芯片只是过冲,过放,过流保护用的,DW01A+8205(目测2.5A需要3个)

网友:
对了,对充电有需求吗?其实你可以直接上移动电源的IC,这种集成度更高,降压,升压,保护一片搞定

网友:
eta9687   9740这些都是集成保护,充电管理,升压的,可以参考

楼主:
多谢各位

测试了DW03D 过流保护像是2A左右

DW01A+8205的过流保护电流多大呢?有知道的吗

网友:
这个要看你板子的走线了 一般3A左右

楼主:
DW01A+8205 过流保护电流测试在3A左右,看来是MOS独立的电流大点

网友:
简单的考虑一下内置管的,SO-8的,XB好像有做,我目前在用的SOT23的5358还不错,不过负载2.5A不行,会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