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瑞萨RENESAS E1仿真器的朋友么,14针接头定义是怎样的

楼主(2018-04-24):
这是之前的人画的板子的瑞萨R5F521的仿真器烧写接头,

我买的是renesas e1仿真器,14针脚的。貌似有个转接板,卖家没有。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把14针孔的排线接到  图片中的管脚上。

谢了

网友A:
瑞萨文档最后面有关于下载的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瑞萨文档最后面有关于下载的说明的

瑞萨远程升级有没搞过

网友A:
没有哦,不过试过用串口更新过程序,加上ESP8266,GPRS等模块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哦,不过试过用串口更新过程序,加上ESP8266,GPRS等模块应该可以实现

串口更新程序,用的E1么?这东西的仿真烧写器都好贵。usb 转串口可以不。

网友B:
用ezcube才100块,好用,完全不用E1。说实话,不要买TB上的,拽的要死,有浓浓的社会味道,直接找代理买。想买瑞萨的片子也不方便,还是用ARM示系列的好,调试真心无压力!
接线什么的看调试器手册直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ezcube才100块,好用,完全不用E1。说实话,不要买TB上的,拽的要死,有浓浓的社会味道,直接找代理买。 ...

ezcube   才100啊,这么便宜,接口和e1兼容么

网友B:
一样的,当然兼容!我用过!

网友:
深圳信雅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串口更新程序,用的E1么?这东西的仿真烧写器都好贵。usb 转串口可以不。 ...

不是的,瑞萨有个专门的串口下载软件,类似ST的那个,我当年用的是L367C 还是什么 好像是R8C系列,你可以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样的,当然兼容!我用过!

昨天我在淘宝上问,说不支持rx21系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我在淘宝上问,说不支持rx21系列

我用的是RL78G14,可以在瑞萨官网查EZCUBE的说明书,看支持的类型就可以了。
当在公司时,瑞萨的代理对你很好,但是你一旦自己做,只要没量,鸟都不鸟你。就这一点,从此不玩瑞萨的东西。放着好好的STM32F301不玩吗?调试那么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RL78G14,可以在瑞萨官网查EZCUBE的说明书,看支持的类型就可以了。
当在公司时,瑞萨的代理对你 ...

这个东西有24位adc   ,计量电量很准。之前的人选的这个芯片,我也是被坑的

网友C(2018-06-16):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RL78G14,可以在瑞萨官网查EZCUBE的说明书,看支持的类型就可以了。
当在公司时,瑞萨的代理对你 ...

这话说的好像没量ST就会鸟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话说的好像没量ST就会鸟一样

你到淘宝买当然无所谓,你以个人身份找代理试试,没有量人家不会陪你玩的,代理也是要吃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到淘宝买当然无所谓,你以个人身份找代理试试,没有量人家不会陪你玩的,代理也是要吃饭的。 ...

这个能理解,小客户不赚钱。所以代理不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