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IAR ARM如何生成反汇编文件

楼主(2018-04-24):
在Keil中,可以通过 fromelf -c -S -o xxxx.txt xxx.axf 命令生成程序的反汇编

请问在IAR中如何生成程序的反汇编??

网友A: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arm\bin\ielfdumparm.exe"

ielfdumparm

   IAR ELF Dumper V8.22.1.15669 for ARM
   Copyright 2007-2018 IAR Systems AB.

Usage:          IElfDump input_file [output_file]

Available command line options:
--all           Dump all sections
--arm           Disassemble in Arm mode if mode cannot be deduced by the image.
--code          Dump only code sections
--disasm_data   Use disassembly format for data sections
--no_bom        Don't use a Byte Order Mark in Unicode output
--no_header     Do not produce a list header
--no_rel_sections
                Do not output associated .rel sections
--no_strtab     Do not include strtab sections
--no_utf8_in    Non-IAR input files are by default assumed to use UTF-8
                encoding unless this option is used.
--output file
-o file         Name of text file to create
--range A-B     Disassemble only addresses in the specified range
                (from A to B).
--raw           Use raw text format
--section #|name[,...]
-s #|name[,...] Dump only section(s) with given numbers/names
--source        Include source in disassembled code in executables
--text_out encoding
                Encoding to use for text output files
                   utf8                UTF-8
                   utf16le             Little-endian UTF-16
                   utf16be             Big-endian UTF-16
                   locale              Locale specific encoding
--thumb         Disassemble in thumb mode if mode cannot be deduced by the image.
--use_full_std_template_names
                Don't use short names for standard C++ templates
--utf8_text_in  Non-source text input files with no BOM use UTF-8 encoding
--version       Output version information and exit
-a              All sections, except strtab sections
-f file         Read command line options from file

ielfdumparm in.out out.s --c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arm\bin\ielfdumparm.exe"

ielfdumparm

多谢指点,,非常感谢!!

楼主:
找到了设置对话框,,记录下:

设置后,会针对每一个.c文件生成一个对应的.s文件

源代码与生成的对应汇编代码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