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如何移除X符号

楼主(2018-04-24):
公司某张PADS图纸里面充满X符号,不知道在哪边设定可以关掉,谢谢。

网友A:
添加了负片层就会显示,去掉内层平面分割,改为普通平面层就不会显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了负片层就会显示,去掉内层平面分割,改为普通平面层就不会显示了

感谢,找到了

网友B:
无语。 这是完全不同的设置好不好。 那个XX是 分割混合的指示器。 可以在选项里面关闭的。 你这是连叠层都改成不一样的。有时候如果是BGA的板子,过孔比较你。你这样改回导致中间铺铜变小的。 软件不熟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你好。。

网友:
这问题问的,这个叫平面指示器,热焊盘选项里面有一项可以使能不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语。 这是完全不同的设置好不好。 那个XX是 分割混合的指示器。 可以在选项里面关闭的。 你这是连叠层 ...

真不好意思,我不是layout ,只是需要看走线,看到那个x很碍事,只要能关掉就行。
对这些还真的不懂。
可以多解释一下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好意思,我不是layout ,只是需要看走线,看到那个x很碍事,只要能关掉就行。
对这些还真的不懂。
可 ...

这个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好久没画板了,发现忘记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