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门电机如何驱动

楼主(2018-04-24):
如图
想使用该电机,如何驱动---有没有文档

网友A:
带减速机的能静音才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减速机的能静音才怪

你好,请问减速机是为了低速增大启动力矩吗?或者只为降低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减速机是为了低速增大启动力矩吗?或者只为降低速度?

都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为。。。。。。。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个电机的参数是多少?哪里能买到?也想入手玩下

网友:
直流无刷电机,感应自动门用的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减速机的能静音才怪

........会静音的。你见过的电动门觉得他声音大吗?

网友:
去买个控制器回来抄抄电路就知道怎样驱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静音的。你见过的电动门觉得他声音大吗?

不小,比起电梯的门机 大多了

网友C:
因为门动起来的声音已经掩盖了电机的声音……

网友D:
这就是个蜗轮蜗杆减速,没什么噪音的,不像一般齿轮减速,蜗轮蜗杆没有啮合的噪声,而且安装处还有橡胶垫,这种功率密度的电机噪音一般都不大的。

图上可能是带霍尔的无刷电机,排线8根线,UVW三个动力,霍尔供电2个,霍尔信号3个,知道引脚定义就好办,没资料就把它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门动起来的声音已经掩盖了电机的声音……

.....。。。
那你推荐个小体积和此功率差不多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个蜗轮蜗杆减速,没什么噪音的,不像一般齿轮减速,蜗轮蜗杆没有啮合的噪声,而且安装处还有橡胶垫, ...

你说对了,我看见是UVW三根线,剩下干什么的不知道。
UVW怎么驱动?淘宝有驱动器?
=============
三根粗线是绕组线,通UVW三相功率电源。接驱动器主功率回路的逆变器输出。是24V的主功率电。给这三根线通电就是电机转起来的能源。
5跟细线黑是霍尔传感器地;白是霍尔传感器正极电源;其余为三相霍尔信号线。去跟卖驱动器的厂家的技术人员沟通即可知道怎么接这三根线。

网友:
24V 直流有刷有感电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我看见是UVW三根线,剩下干什么的不知道。
UVW怎么驱动?淘宝有驱动器?
=============

应该是与一般电动车无刷电机是一样的,但不建议用电动车驱动器,如果不能确定霍尔线,就只能无感驱动,像航模那样,也能转,但一般不适合这种场合。
如果你能确定电机电压、功率以及霍尔供电线那就是最好的了
霍尔线就三根,找个驱动器来回试试都能试出来了

其实你拆开后盖应该可以很容易的看到霍尔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与一般电动车无刷电机是一样的,但不建议用电动车驱动器,如果不能确定霍尔线,就只能无感驱动,像 ...

嗯。心里有谱了,看看这个驱动电路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