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们用到的软件win10兼容性怎么样?

楼主(2018-04-24):
最新8代intel CPU不支持win7了,但装win10后,怕电工用的软件兼容性不好,有用win10的说下兼容性怎么样?

网友:
AD画图,IAR,st开发工具,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现在的win10兼容性已经很好了。
只是前两天把好久没玩的尤里复仇安装了一下,启动发现兼容有问题。

网友:
大部分软件还OK,个别仿真工具都是是因为驱动问题,只好用虚拟机解决!

网友:
不涉及驱动基本都没问题,有些驱动太老肯定是不行。

网友:
今天起床 发现我昨晚休眠的 电脑 已经重启并安装好更新了。真TM人性化。

兼容性还可以吧。 目前发现西门子的 200samrt 软件 启动时容易卡死。其他都能正常运行。 当然200的软件 就压根没装。

网友:
同意以上看法

网友:
win10下做嵌入式开发个别软件还是有兼容性问题,用的AD,KEIL等都没问题,Microchip c30编译器有点问题,WIN7下好好的;

网友:
基本上没有遇到有兼容性问题,可能我用的东西都比较新吧…

网友:
用新版本毫无问题

网友A:
所有电脑都是用win7,目前对win10没有想法,用了一年后觉得真心不稳定

网友:
除了微软的更新蛋疼以外,还没遇到什么问题

网友:
目前每遇到啥蛋疼的问题。

网友:
AD大家都用没问题?

网友:
我自己做的一个BCB6的测试工具软件,在XP个WIN7容易自己卡死,不响应,换了WIN10LTSB2016,再也没死过

网友:
可能有些比较老的软件才会有兼容性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有电脑都是用win7,目前对win10没有想法,用了一年后觉得真心不稳定

win10界面太花哨,这是我不用win10的原因,你呢?

网友:
还是觉得win7更习惯用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in10界面太花哨,这是我不用win10的原因,你呢?

1.经常强制更新,我是一个不关机只待机的人,所以经常第二天点亮显示器发现所有打开的软件文档都关闭了,十分不爽,我也知道可以在策略里面设置,但就是觉得很不爽,有种不安感。
2.开始菜单经常弹不出来,在我的电脑上经常会发生。
3.小娜推送了几次OFO的广告。
4.自动升级到红石版本后,对我的电脑显卡支持有严重问题,待机后不能唤醒电脑,换过驱动,也GOOGLE了,没果,我那时的显卡时GTX660TI,算是一款比较老的显卡,这就是导致我将所有电脑换回WIN7的直接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经常强制更新,我是一个不关机只待机的人,所以经常第二天点亮显示器发现所有打开的软件文档都关闭了, ...

广告必须弹出吗?有没办法禁止这种云推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经常强制更新,我是一个不关机只待机的人,所以经常第二天点亮显示器发现所有打开的软件文档都关闭了, ...

我也有台电脑从来不关机的
win7 句柄数到10000,性能就严重下降,你主要到这个问题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经常强制更新,我是一个不关机只待机的人,所以经常第二天点亮显示器发现所有打开的软件文档都关闭了, ...

收集上cortana用了几天,就卸载了

你还在用小娜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收集上cortana用了几天,就卸载了

你还在用小娜么

我没有用过小娜,反而小爱同学就有一台,开关灯什么很方便。
win7 句柄数到10000,性能就严重下降,这个没遇到过,GOOGLE一下发现与内存有关系,可以查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小娜,反而小爱同学就有一台,开关灯什么很方便。
win7 句柄数到10000,性能就严重下降,这个 ...

小爱同学是哪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爱同学是哪位

小米出的一款智能AI音箱,小爱同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出的一款智能AI音箱,小爱同学

你平时和小爱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经常强制更新,我是一个不关机只待机的人,所以经常第二天点亮显示器发现所有打开的软件文档都关闭了, ...

支持。win10自动更新是真的毒瘤。

操作系统有权骚扰用户千次,但是只要强更一次,让用户丢一次尚未保存的会话,就是越权。

用户应该有不经同意,就可以保持操作系统的行为不变的权力。可笑的是网上真的有好多NC粉无脑洗白,令人发笑。

网友:
8代intel CPU 确实不太支持WIN7,比如win7下,集显就没有驱动,虽然还是能显示,但是看pcb会卡顿。。。cadence可以用。兼容性总体来说 还好。

网友:
win10兼容性还可以。

网友:
一般,有不行的,就是很老的那种,大部分vista能用的,10都OK。如果是更老以前的,XP的,或者更早的,就JJ FLY了。
所以我还是留着一个WIN7和一个XP的虚拟机·······

网友:
我还在用Win7,是不是太落伍了......

网友:
WIN10内存消耗太大。同时暂时用起来还不是很习惯

网友:
win10界面太丑了。

网友:
FPGA  STM32  51   画图 几乎都没碰到兼容性问题

网友:
幾日前用後的、更新後重装也不行.驅動裝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