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目前还能可买到的笔记本能够装win7的

楼主(2018-04-25):
要求,笔记本可以是旧款或旧型号,但要求是新的。

京东上有很多,但无从知道是否提供win7的驱动,谢谢

网友:
Dell  的5577 可以。U也不错。

网友A:
都可以装win7。。之前测试ok。但是没有usb驱动 ,所以得先下载好usb驱动,否则连u盘都不识别。

网友:
我的联想小新Air,受不了Win10弄成Win7 64位,然后就只能伪激活了,换了N个小补丁不管用。就是显示是激活了,也有激活标志,命令行显示永久激活,但是打开计算器、记事本、画图等等都会蹦出提示激活的框,没有任何其他影响,但也特膈应人的。

网友B:
啊?

跟不上时代的节奏  我一直在用xp

新买的笔记本,从装xp , 不能用了吗   还是必须装win10  win8 win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

跟不上时代的节奏  我一直在用xp

新笔记本基本装不上xp了,木有驱动程序。在虚拟机里面跑可以。所以想装老系统的建议先去官网看看支持-下载-驱动程序,看看有没有相应的版本。

网友:
难道新买的机器都不能装win7吗?

网友:
基本都不能装win7了

网友:
win10有啥不好吗

网友C:
一时冲动买了i7-7700,只能装win10,NND,win10不爽到处是广告,现在装ubuntu做家庭服务器用了。收了套二手4代i3用win7,安逸

网友D:
基本都能装吧,不能装说明不会。首先bios能禁用UEFI改为Legacy模式;然后制作win7启动盘,并注入usb3.0和nvme的驱动;然后启动安装就行了;可以用驱动精灵安装驱动(据说显卡需要独立的才行,我没有在核显的本上装过,所以无法判断真伪)。刚帮别人在P51上装过win7

网友:
前段时间攒的8代i7的台式机(带nvme硬盘)也可以装win7

网友:
win10 我用的是LTSB长期企业版,某宝买的SN,用着挺稳定的。当时想装win7,但是没有驱动,无奈只能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都能装吧,不能装说明不会。首先bios能禁用UEFI改为Legacy模式;然后制作win7启动盘,并注入usb3.0和nv ...

核心显卡无法安装驱动,折腾半天放弃

网友:
6代u以下都还是支持的,就是新的不好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一时冲动买了i7-7700,只能装win10,NND,win10不爽到处是广告,现在装ubuntu做家庭服务器用了。收了套二手 ...

装面向企业用户的没有广告和内置应用的 Windows 10 LTSB 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面向企业用户的没有广告和内置应用的 Windows 10 LTSB 版本

做一回伸手党,厚脸皮求个下载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面向企业用户的没有广告和内置应用的 Windows 10 LTSB 版本

在msdnitellu看到了,多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装win7。。之前测试ok。但是没有usb驱动 ,所以得先下载好usb驱动,否则连u盘都不识别。 ...

哈,如果是个8代的U ,而且只有核显没这么轻松吧?!

网友:
win7 64比较好用

网友:
前两晚刚为一台CPU为I5 -7500装了WIN7,真的是比较吃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哈,如果是个8代的U ,而且只有核显没这么轻松吧?!

你想听实话吗?

为什么新PC装不上WIN7?其实不是它不支持,而是没有USB驱动条件下,你的键盘鼠标全SB了,怎么装?

也就是说,只要硬件能识别到硬盘,你就能装上去!!!我能说现在的Zen主板都带个PS2口吗? 为了装win7我从公司品牌机上拆了个PS2键盘带回去装系统。

网友:
i7-7700hq可以安装win7

网友:
thinkpad s2  买的京东原先win10自己装了win7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想听实话吗?

为什么新PC装不上WIN7?其实不是它不支持,而是没有USB驱动条件下,你的键盘鼠标全SB了 ...

其实根源是  usb3.0和nvme 。
另外,不是所有笔记本都能把鼠标改成兼容PS2 模式的。
笔记本你咋插圆口键鼠?

网友:
感谢18楼 15楼提示LTSB版本,已经安装

网友:
Win10会不会也像Vista、win8昙花一现

网友:
七代可以 八代死心吧

网友:
奸商不提供驱动,没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基本都能装吧,不能装说明不会。首先bios能禁用UEFI改为Legacy模式;然后制作win7启动盘,并注入usb3.0和nv ...

八代装系统很轻松  核显搞不定 核显不装好独显也开不起
搞不定的意思是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无法播视频  不管什么播放器。。。

网友:
七代可以正常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根源是  usb3.0和nvme 。
另外,不是所有笔记本都能把鼠标改成兼容PS2 模式的。
笔记本你咋插圆口键 ...

Usb3和nvme是浮云 打包到镜像就完了  驱动也基本是浮云  问题在于核显可以显示不可以视频。。。  这是唯一问题

网友:
上面一大堆人还在扯英特尔usb3和nvme  图样图森破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其实根源是  usb3.0和nvme 。
另外,不是所有笔记本都能把鼠标改成兼容PS2 模式的。
笔记本你咋插圆口键 ...

笔记本还插个蛋啊,你笔记本的键盘触摸板是吃干饭的?

网友:
苦于有些没有驱动,好尴尬。。。

网友:
USB3.0根本不是问题关键,直接用工具捆进WIN7系统盘安装就可以了,BUT,如果是7代或更新的CPU,比如我的才399软妹币的G4560,一个低端奔腾,装了WIN7,结果不时蹦出来微软的警告,不停提示你,这个操作系统太老了,不支持你的新CPU,看来WINTEL联盟在安卓和ARM的重压之下,有开始勾搭上了,虽然没有公开复婚,但是同居是肯定的啦。所以呢,别惦记WIN7了,赶紧装WIN10LTSB2016吧,装好用DIAM++再优化处理一下,一点不比WIN7差,我的一个阿童木N270小主机,才1GB内存,用X86版本,都跑得起来,7年多的老掉牙笔记本,也跑的欢呢。

网友:
相互勾结,损害用户利益。支持WIN7

网友:
WIN10 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八代装系统很轻松  核显搞不定 核显不装好独显也开不起
搞不定的意思是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无法播视频  不 ...

我装的没问题啊,BIOS就没开启核显,只开了独显,也不用装驱动

网友:
win10用了两个月,还是很别扭,刚又换回win7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些笔记本根本不让你改Legacy模式,之前公司配的Acer 蜂鸟3就是这样

反正各种限制,bios有的还得解锁菜单选项才行,说白了,wintel不同意啊,核显驱动对不起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装的没问题啊,BIOS就没开启核显,只开了独显,也不用装驱动

台式机吧  笔记本关不了核显

网友:
关键看自己干什么用,系统只是个平台
笔记本要是能买的到,驱动不是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还插个蛋啊,你笔记本的键盘触摸板是吃干饭的?

键盘好用,触摸板,呵呵,HP的触摸板win7死活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I:
键盘好用,触摸板,呵呵,HP的触摸板win7死活不认。

你不会用键盘装驱动吗?有可能哎,现在的人还真没多少会dos会linux的,甚至根本不知道纯键盘也能操作windows

网友J:
我的thinkpad e570,bios设置下可以装win7,完全没问题

网友:
未来人类 S5 ,装6700K,性能爆表还可以玩win7,就是有点贵。。。再老的CPU就不行了,软件越来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时冲动买了i7-7700,只能装win10,NND,win10不爽到处是广告,现在装ubuntu做家庭服务器用了。收了套二手 ...

i7的7700k装win7没有鸭梨啊?

网友:
i7 8550U可装win7。

网友:
装的是阿莫的纯净版。

网友(2018-08-26):
引用 网友D:
基本都能装吧,不能装说明不会。首先bios能禁用UEFI改为Legacy模式;然后制作win7启动盘,并注入usb3.0和nv ...

现在这个P51用的咋样,有没有问题?我的P51也想装Win7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的thinkpad e570,bios设置下可以装win7,完全没问题

用到是核显还是独显?

网友J:
引用 网友K:
用到是核显还是独显?

双显卡,高清2k显示屏,,独立和核显,32位好像不能用到全部内存,64位可以

网友:
系统还好,就是现在的分辨率受不了

网友:
与时俱进啊,不好用就设置一下嘛,调整到自己习惯的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双显卡,高清2k显示屏,,独立和核显,32位好像不能用到全部内存,64位可以

考虑E470或者R480,还在纠结要不要忍受win 10系统

网友:
楼上都是土豪啊,我还在用三代的I7 3610QM,16G内存的华硕超大游戏本,运行大型软件从没感觉到有任何鸭梨。我小外甥女说我用的是老人机,哈哈!
另有一台DELL神机,是二代I7 2630QM, 8G也还不错。
话说为了低碳省电,大部分时间都是运行在节能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双显卡,高清2k显示屏,,独立和核显,32位好像不能用到全部内存,64位可以

有安装教程吗?系统自带win 10备份之后能不恢复?

网友:
网上搜一下,我也是网上找的,不好意思方法没保存

网友L(2018-09-28):
电脑买到了吗?
公司想买台电脑,出差用(PLC,调试等,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脑买到了吗?
公司想买台电脑,出差用(PLC,调试等,有推荐的吗?)

3K的dell 成就系列,绝对无压力,记着要ssd的

网友(2019-09-24):
引用 网友J:
双显卡,高清2k显示屏,,独立和核显,32位好像不能用到全部内存,64位可以

请问下启动盘用的是哪个?我8代装了,没有USB3.0,触摸板都没有识别

网友:
7代8代的WIN7,我只尝试过7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都能装吧,不能装说明不会。首先bios能禁用UEFI改为Legacy模式;然后制作win7启动盘,并注入usb3.0和nv ...

向大师致敬,能否把DELL INSPIRON 7460 的WIN7驱动搞全?

我是快烦死了,同事的电脑,WIN10要搞成7.。。。

网友:
就怕WIN7不提供更新服务后会有问题,我已把我用的电脑改成win10了

网友:
今天才把Ryzen平台的台式换了一个win7来安装allegro 17.2,之前WIN10死活安装不上,WIN7就没问题,见了鬼了。
当然台式是独显,所以不存在显卡驱动问题,主要是USB3.1和 NVME驱动的问题,直接注入到系统里面即可在安装系统时可以识别到键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