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搞到现在主流手机屏幕的开发资料吗?

楼主(2018-04-26):
某宝有大量的手机屏总成,1080p的才一百来块钱,但是是带触屏、边框和保护玻璃等,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这些屏基本都是 MIPI 接口的,想转换成 HDMI 接口,然后可以给各种 PI 使用。
转换方案很多,就是拿不到屏幕的资料。。。

网友:
之前驱动过红米的屏幕,只要发几个初始化指令,然后就直接用了,SSD2828带的

楼主:
是红米几?
太厉害了,是怎么做到的,我连屏幕的引脚定义都不知道
能否发个链接

网友:
还能有这种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红米几?
太厉害了,是怎么做到的,我连屏幕的引脚定义都不知道
能否发个链接 ...

资料在家里电脑上面,坛子里面有人用SSD2828点过小米3的屏幕.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amp;_dsign=e8bccf85

网友:
排线座都不好弄

网友A:
屏库貌似有的。小米80%用的sharp的屏,还有一部是会LG。 都是mipi接口。

网友:
一般的手机屏又大又高清,但苦于没有资料没法玩

楼主:
发现在网上能下载到小米手机的电路原理图,所以引脚就确定了。
小米的 kernel 是开源的,so 初始化代码就搞到了。
但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一款手机可能有多个型号的屏幕,所以不知道买回来的屏到底是哪个型号;而且还得打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在网上能下载到小米手机的电路原理图,所以引脚就确定了。
小米的 kernel 是开源的,so 初始化代码就搞 ...

给个链接,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链接,我去看看

小米5电路图
kernel 源码:https://github.com/MiCode/Xiaomi_Kernel_OpenSour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库貌似有的。小米80%用的sharp的屏,还有一部是会LG。 都是mipi接口。

屏库小气的很,一点资料都不开放。

网友:
没有强大的MCU  驱动不了 这个屏   怎么玩

网友C:
一般用桥接芯片,hdmi到mipi的桥,vr上比较经典上是东芝的358870,现在做这个的貌似好几家了。taobao上也有开发板卖,不同的屏可以只做一块转接板,前提是知道启动代码。当年同事从Oculus dk2里面,用廉价逻辑分析仪抓出了三星note2屏幕的启动代码(就是358870的配置)
单片机M0绰绰有余了,主要的活都是桥接芯片在做。
关键还是要有资料,基本都是从屏幕厂家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5电路图
kernel 源码:https://github.com/MiCode/Xiaomi_Kernel_OpenSource

三克油,我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桥接芯片,hdmi到mipi的桥,vr上比较经典上是东芝的358870,现在做这个的貌似好几家了。taobao上也有 ...

用逻辑分析仪是个好办法,就是有点限制,初始化必须走 I2C ,有些屏的初始化部分走走 MIPI LP 部分走 MIPI HS,这个就难了。
要是手上有个 MIPI 协议分析仪就太幸福了。。。

网友:
HDMI转MIPI是否有专用的芯片实现呢?

网友:
找到答案通知一下,这样我也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