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库仑计芯片ltc4150手册后面给出的典型应用的问题

楼主(2018-04-26):
请教大家,关于这个库仑计芯片,手册的后面付的典型应用,那个“这相当于电池容量的 ( 51.5mA*1/6h ) / 800mAh = 11%”,这个“11%”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呢,貌似不正确吧。谢谢解答。

网友:
电池安时,小时60秒*60分钟 工作了600秒,充进去的就是电流乘以时间。充进去的乘以总容量。就这样来的

网友A:
错了,是除以总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了,是除以总容量

嗯,电流乘以时间,再除以总的容量。按式子计算,应该是1%吧,怎么算的是11%呢,我的数学是很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电流乘以时间,再除以总的容量。按式子计算,应该是1%吧,怎么算的是11%呢,我的数学是很差的。 ...

按它算的是10.7% 约等于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它算的是10.7% 约等于11

嗯,谢谢关注这个问题!,(51.5mA*1/6h)/800mAh = 0.0107,这换算成百分数,不应该是1.07%么?

网友C:
手册看得真仔细,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关注这个问题!,(51.5mA*1/6h)/800mAh = 0.0107,这换算成百分数,不应该是1.07%么? ...

估计是它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看得真仔细,佩服!

也没什么,手册的前面看的有点糊涂,后面我说拿案例验证一下,结果更不明白了:),而且英文手册也是这样写的。

楼主:
嗯,是不是?我认为他是写错了,我就好奇怎么算成这样的。最大的可能是少点了一个小数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不是?我认为他是写错了,我就好奇怎么算成这样的。最大的可能是少点了一个小数点。 ...

你可以看看英文原版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英文原版是怎样的

嗯,谢谢,英文文档也是一样的。咱们俩一致通过决议,认为它是错的,那就定了它的罪吧,哈哈。

网友D(2018-06-12):
这芯片怎么编程,手册不看到相关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芯片怎么编程,手册不看到相关部分

您好,这个芯片没什么可编程的。单片机检测芯片输出的各种状态,包括充放电指示,接着计数INT中断脉冲就好了。然后按照实际的业务逻辑进行电量检测的算法设计。

网友E(2019-05-10):
100个中断,每个中断是0.085mAh共85mAh
85/800=11%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个中断,每个中断是0.085mAh共85mAh
85/800=11%

100个中断,每个中断是0.085mAh,0.085*100,小数点往右挪两位,是8.5mA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