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的一张原理图的符号不明用意,请教下有经验的高手

楼主(2018-04-27):
这是一份MTK8516的原理图,板子是标了NC19,NC20不知道其用意,各位高手如果知道的帮忙解答下。

网友:
貌似测试跳线,用的时候两个焊盘焊锡短接

网友A:
这个是画图人自己画的符号,不是什么标准库,有没有注释,所以只能猜测,看样子是个短路开的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画图人自己画的符号,不是什么标准库,有没有注释,所以只能猜测,看样子是个短路开的焊盘。 ...

主要是这个画在中间层了,还是两个短接的。不知道作用是干嘛?

网友:
网络跳线,用于短路不同的网络。AD里面称之NetT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