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扭矩用什么仪器检测?扭力计?

楼主(2018-04-27):
步进电机固定转速时的输出力矩,一般用什么一起检测? 淘宝上查了半天,都是风批的测试仪。

想对步进电机每批次来货时进行抽检,测试固定几个转速的输出力矩,以便确保电机性能的一致性。

网友:
前面用连轴器接一个电批头就可以测了吧?

网友:
之前做过一个,很简单的方法。买一个伺服电机,开到力矩模式,用电位器调整扭矩。两个电机用联轴器连

网友:
磁滞测功机搞一台

网友:
>买一个伺服电机,开到力矩模式,用电位器调整扭矩。
Interesting, do you have a web link?

网友:
电机测功机,可以测试电机的各种特性曲线

网友:
有个东西叫摩擦测功机

网友:
扭力计就可以了。测风批的夹头可以换的,换成钻夹头那种就可以夹电机轴

网友:
如果有扭力计,把一个有刷电机夹在扭力计上面,用可调电源改变电流获得相应的扭力。速度就不说了。

网友:
磁粉制动器套装加动态扭矩传感器,安装到对拖架上对拖,扭矩传感器信号送到PC机采集可读得扭矩曲线,再加上编码器可读得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