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 io控制PMOS关段不完全

楼主(2018-04-27):
求教stm32 io控制PMOS关段不完全,最近用IO驱动PMOS栅极,发现关断的时候,关断不完全,发现在关段的时候VGS有-0.02V电压,MOS是A03401 有没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个关端不完全啊?能不能通过换MOS解决?

网友:
最好贴下电路图。

3401 接的控制器电路电压多少?

PMOS 要注意   电压一定要达到电源电压。   比如 3.3V  MCU IO  直接 PMOS 控制的是5V 电源  电路 ,那么就会关不断。

网友:
3401 导通电压多少。0.02V能导通 ?体内二极管吧

网友:
怎么样才能满足完全关断的定义?漏电流要小于多少?最好把电路图贴出来让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0.02v应该没有影响,关断不完全可能是后续电路有电流倒灌,你拆下mos看看后面有没有电压

网友:
看看我的电路图

网友:
原理图和PCB图都贴出来看看

网友(2020-06-15):
坛里有前辈已经给出功能电路了   适应于单片机电压低于控制电路电源电压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