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超低功耗DCDC,芯片

楼主(2018-04-27):
如题,系统供电为单节锂电池,电压范围2.75-4.2V,但有一个无线模块工作电压需要稳定在3.3v,为了续航能力 想把2.75-3.3做升压,有没有待机功耗uA级别的DCDC芯片?

网友:
BL8027,空载40uA左右

网友:
2.75-3.3 这个区间  锂电池已经没电了,

网友:
普通锂电还是一次性的?普通的别这么玩啊。看看放电电压曲线,这么玩电池很快就玩坏了

网友A:
tps62740  静态nA级别。给你个建议,除了关注静态功耗外,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个参数即小电流时的转换效率。 另外无线模块的工作电压通常可以比3.3V低,可以考虑降低一下工作电压。

网友:
TPS610994,空载1ua

网友:
另外一款LTC3130也可以看看,这个是升降压的。

网友:
以前做充电宝的,圣邦微有很多这样的IC 价格还公道你可以自己查一查

楼主:
谢谢各位给出的建议,在参考选型中。锂电池是可以放到2.75V再充电继续使用的,像18650一类的 ,低于3V放电电流仍在20A,但目前我的使用环境最大电流只有1A

网友:
MP1541应该可以

楼主:
是否有批量使用的案例?输入2.75-3.0 ,输出3.3效率如何?

网友:
升压DCDC关不断的啊,EN即使禁止了,输出也是等于输入,不会是0的。使用PMOS关断DCDC才是正道,关注待机功耗没有意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给出的建议,在参考选型中。锂电池是可以放到2.75V再充电继续使用的,像18650一类的 ,低于3V放电 ...

低于3v还能20A放电,你这是动力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s62740  静态nA级别。给你个建议,除了关注静态功耗外,更重要的是另外一个参数即小电流时的转换效率。  ...

是的,这个非常要得,关键纹波也可以做到很小,我们做的一个产品,纹波要求极低,PSRR小的LDO一般都靠不住。上周申请样品,今天到了20片。土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