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希捷酷鱼4T硬盘还能修好吗?悲催的故事……

楼主(2018-04-27):
2017年3月在京东自营买了一块硬盘,希捷酷鱼4T绿盘5900转3.5寸,用来存储资料。刚开始没有安装在台式机里,只是使用硬盘盒转USB当移动硬盘。但是半年多后,硬盘坏了,甚至装台式机里,台式机都不能开机了。本想返厂维修,但是返厂资料是铁定会掉(实际是换)。后来经过分析怀疑是硬盘电路板坏了,于是淘宝买了一个同型号电路板,新板子换上老板子的BIOS芯片(SOP8的那个芯片),装上硬盘,结果还真被我修好了,开心啊,资料找回来了,赶紧把部分重要资料备份。
    那几天,刚好准备玩HTPC,于是入了华擎J4205,然后硬盘就一直装HTPC电脑里当资料盘了。前几天,觉得资料存修过的盘里不靠谱,于是新买了一个 昱科(HGST) 4TB/7200转企业级硬盘,装入电脑后,用HDTune花了一天时间,把两个4T硬盘都扫了一遍,全绿!这下心里踏实了。但暂时没有考虑好数据备份方案,所以数据没有备份到新硬盘。
     然后,大脑“短路抽疯”,悲催的故事开始了。前段时间在本坛二手论坛买了两张“正版的”windows7 x64系统,想着windows7稳定啊,换Windows7系统吧,于是把华擎J4205电脑中的SSD系统盘格式了,本来好好的Windows10格式化掉,重新装Windows7。装一半,突然醒悟,这个主板不支持Windows7啊,没驱动!于是停止安装。幸亏有Windows10安装U盘(以前淘宝买的),于是直接克隆win10,结果系统总死机不稳定,又换系统重装……反复折腾,进BIOS配置,反复断电上电重启,系统搞稳定了,最后发现希捷硬盘又挂了……

    开始还很淡定,因为重要资料有另外的备份,没备份的是其他大量的电影(没有苍老师,也不是小姐姐们),包括一些培训视频资料。另外电脑也能检测到硬盘,所以我以为是分区表坏了,重建一下分区表就好了。于是用工具扫描重建分区表,扫了一天多也没有扫到可恢复分区表,开始有不好的预感了,用HDTune扫描,前两格红色,后面灰色但是全部报错…… ,这个是根本读不了盘了啊,但前两天我才全扫过,是全绿的。硬盘在保修期但肯定不能返厂售后了,因为我换过电路板,动过烙铁。通过这事我得出:
1. 数据一定要做好备份!
2.不要买希捷硬盘了。
3.脑抽事冷静,缓缓再动手……

最后请问,这个希捷硬盘还能修吗?是不是也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A:
八年前就得出这个结论:不要买希捷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年前就得出这个结论:不要买希捷硬盘。

因为当时图便宜
但也没便宜多少……

另外补充一下,打了希捷服务电话,查了代码,说这个盘是第三方代工盘,是不是从什么设备中拆下来的……
实际是京东自营的啊!

网友:
刚入手了2块希捷2T,用了3个月了

网友:
已经中招过希捷的盘了,再也不敢买了。

网友B:
2块希捷2T,用了一年,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年前就得出这个结论:不要买希捷硬盘。

+1。

楼主:
安慰一下买了希捷硬盘的吧,我买这个希捷4T,是以前觉得希捷还可以。我有个希捷500G的移动硬盘,十年多了,还非常健康,重要资料就是备份在这里面的。也许是某些型号有严重质量问题吧。无论怎样,还是建议做好数据备份。

楼主:
晚上想继续测试一下坏的硬盘。插上坏硬盘,进BIOS能检测到,但是系统就是无法正常启动。进去系统后把硬盘插上,另外一个下载盘都无法访问了。这个现象很像上次坏的症状,好像是电流太大,导致其他盘都不正常了。明天到公司拆电路板看看,我觉得可以再买块电路板试试……

网友C:
不理解你们的硬盘为什么都那么脆弱。。。
一次因为手贱好奇拿磁铁靠近运转的硬盘看看会发生什么废掉一块笔记本硬盘,一次被垃圾读盘器搞丢盘符,但硬盘还能用,仅此两次,都是外因
现役两块硬盘每天平均开机6小时左右,5年了,状态仍无大碍,再工作三四年问题也不大。重要资料至少电脑硬盘一份移动硬盘一份云上再一份

网友:
7x24……

网友D:
居然没上氦气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你们的硬盘为什么都那么脆弱。。。
一次因为手贱好奇拿磁铁靠近运转的硬盘看看会发生什么废掉一块笔 ...

以前的老硬盘密度没这么高,并且质量的确好很多。我一个希捷的移动硬盘,已经十年多了还很好。另外一个西数的笔记本硬盘500G,五年多了,笔记本被摔坏了,但硬盘扫描还全绿,现在用做下载盘。希捷酷鱼4T绿盘真的很脆弱!估计就是装系统时频繁上下电搞挂的。

楼主:
没有7*24,在客厅老婆嫌吵总是关电源,还是长按电源键那种关法…… 现在一般是需要时开着,远程唤醒和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居然没上氦气盘。。。。

氦气盘贵啊……现在新买的这个也是企业级的,保五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氦气盘贵啊……现在新买的这个也是企业级的,保五年。

我的五年保氦气8T,才1K9,算起来就是你的这双倍价不到,250W平均无故障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你们的硬盘为什么都那么脆弱。。。
一次因为手贱好奇拿磁铁靠近运转的硬盘看看会发生什么废掉一块笔 ...

上了3T以上的家用盘,就脆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块希捷2T,用了一年,怕怕

希捷2T还是很皮实的,3T及以上,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这个也得看人品了,我买的希捷从没出过问题,倒是西数的NAS盘买来就读不了,所以3.5寸的盘我不再买西数了

网友:
我早就希捷黑了,西数蓝盘做备份不常开机,下载机西数笔记本

网友:
前有半月的时间,在京东上买了1t的硬盘,回来电脑bios不识别,换了三台电脑都是不识别,当天就退了。

网友:
忘了说了,是希捷的1t硬盘,手机码字太累,还是电脑舒服。

楼主:
顶一下,有懂硬盘原理和结构的请帮分析一下。

电工的直觉还是电路板坏了,准备买电路板,但是又怕买回来修好几天又坏了……

网友E:
硬盘容易坏,很多时候是由于电源不好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盘容易坏,很多时候是由于电源不好引起的。

这个电源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希捷500G用了10年,宅男的使用模式

网友:
中找过希捷的,从此无爱。不过奇怪的是当年的玻璃硬盘都说容易坏我的居然用了好多年

楼主:
已经买了电路板,准备维修。

网友:
我当年做ktv歌库的时候用过很多盘,西数坏的不少,希捷反而没坏过。另外金河田电源坏的不少,航嘉的没坏过。

网友:
感觉1T以上的硬盘,损害概率特别大。以前用500G以下的硬盘,只是偶尔遇到一个坏道的

网友:
本人对希捷硬盘也没有好印象

网友F:
硬盘坏基本都是电源问题,电源不稳定马上挂,用来做U盘就更不用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盘坏基本都是电源问题,电源不稳定马上挂,用来做U盘就更不用说了。

是的  所以第一次挂我认了,但第二次的电源应该还可以了吧,还挂……

网友G:
重要的数据不能只存在一个盘里,可以做双盘RAID0。要求更高就备份在不同的电脑上,避免电源过压到账全部硬盘损坏

网友:
重要的数据要多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要的数据不能只存在一个盘里,可以做双盘RAID0。要求更高就备份在不同的电脑上,避免电源过压到账全部硬 ...

没阵列卡,不想组RAID,我计划直接找个同步软件同步备份就好了。

网友:
西数紫盘刚好一年,有坏道了。前几天在京东换了个新的。

楼主:
反馈一下最终结果,换了电路板,硬盘修好了。

网友:
我也是被坑了,也买了两块硬盘。老是无响应

网友H:
关注,我硬盘有好几块出问题的

网友:
好多小姐姐小妹妹的视频都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注,我硬盘有好几块出问题的

我出问题的硬盘症状都比较明显,插上开不了机。好的时候才全扫过,磁盘本身全绿没有问题的。如果上电,电机都不转动,有可能是电路板问题。如果电机能转动,能识别到硬盘,用工具扫描一下坏道吧,坏道特严重的话,估计不好修了。

楼主:
已经用 Goodsync 全备份数据,重要数据存了3份。数据应该安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年前就得出这个结论:不要买希捷硬盘。

网上也有人说希捷好,到底信哪个?

网友:
平常就一个西数500G 备份数据,用10年了。 还在用。一个月手工备份一次,电脑也有备份。应该安全了把。不可能电脑 和外置硬盘都同时坏哈

网友:
希婕2T的仓库盘,平均一周工作10个小时吧,现在磁头已经有问题了,读取错误数据不停的涨,打死也不会再用希婕了。

另外有说日立的盘质量最好,后来我入了2快3T的,目前一切稳定,感觉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年前就得出这个结论:不要买希捷硬盘。

我更早, 廿年前已經得出這個結論.

网友:
我这里坏一堆,2T,3T, 希捷,Wd都有

网友:
电源要好不能省 死机用重启键 不要直接断电

网友:
汗!卡一卡就连击了 sorry!

网友:
说的我心里怕怕的,机箱里还有两块2T的希捷呢
电脑7*24运行

网友:
我们硬盘拿去数据恢复公司,人家告诉我尽量不要买希捷,特别是新版希捷,他拆硬盘多,希捷硬盘故障非常多是盘片坏到没办法修复的。

网友:
前几天才刚买一块1t的希捷

网友:
在论坛看到挂得最多的就是希捷,希捷的民用盘应该确实是渣渣

我只用日立和东芝

网友:
07年装的台式机,西部数据,硬盘现在还能用。12年买的神船笔记本,希捷的硬盘,把我搞的生不如死。后来还买过西数的移动硬盘,得出结论:希捷的硬盘碰不得!

网友:
前几天才 售后更换一块西数硬盘

网友:
手机补图

网友:
硬盘这东西有时候就是碰运气。我手头的希捷硬盘用着就挺好的。

网友:
十年前一块20gst被220v电了,换了块接头相同但pcb上芯片都不相同的板子成功救出数据,拷贝时那叫一个紧张,速度只有30k每秒。

网友:
799买了 西数4T硬盘  发现插USB接口的时候  插座内缩  果断退货
JD自营的 质量也是惊喜

网友:
我的nas一块4t希捷 一块4t西数raid1 不过现在都给朋友推荐hgst了

网友:
很早以前,希捷的质量比西数的好。但是最近这些年,希捷的品质严重下降,和西数比起来差的越来越远了。公司电脑,用的是1T的希捷硬盘,不到一年,就有坏道了,不能正常开机。还好,作为从盘,可以读取数据,把里面的资料全部拷贝出来了,没有造成太大是损失。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硬盘,专门用来保存旅游照片,赶紧回去看一下什么品牌的

网友:
10多年前的st 60g好好的一塊硬盤沒摔沒碰沒靜電沒受潮,放在抽屜裡1年後不認盤。再n年前的昆騰火球1.2g到現在竟然活得好好的!

网友(2018-07-24):
我10年买的西数,一切好好的,但我担心数据会丢,15年买了希捷,眼看着希捷已经快挂了,出现异响,老西数还是好好的

但也不放心再用,再买了新2T西数的,希捷以后不会再买,太可怕了

网友:
我的直接扔了 ... 本来买了几个小配件想自己修的,但放了几天后还是全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