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单片N76E003 远程升级探讨

楼主(2018-04-27):
要实现的目标:就是通过串口对新唐单片机N76E003 进行远程升级,原因是产品在使用时,需要更改功能。

基本思路:将N76E003分为两个区,一个是APROM划为14K,LDROM划为4K空间。

                产品出厂时,通过ICP同时烧录两个程序,一个主程序放在APROM,一个远程升级用的协助程度放在LDROM。出厂时,设置为APROM为启动位置。

当产品需要升级时:通过协议,设置为LDROM为启动项,接着重启单片机。等待重启完毕。这时运行的是程序是LDROM的。

                          接着,通过串口将APROM的程序发送过去,单片机内部通过IAP功能将程序更新。完毕后,再通过程序设置为APROM启动。重启单片机。升级完毕。

问题:   现在上位机的软件写好了,APROM和LDROM的程序也写好,但没有办法通过软件来修改单片机的启动位置,看了单片机的启动配置字,但找不到具体的寄存器。

网友A:
IAP命令表里有修改config字节的

网友B:
为什么不设置LDROM启动,超时后跳转到APROM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P命令表里有修改config字节的

对的,谢谢,找到了,今天看看能不能完成这远程升级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设置LDROM启动,超时后跳转到APROM启动

利用超时,这方法不够理想,因不知以后的功能会不什么变化,上楼上的回答解决了这问题

网友:
可以的,远程发送一个升级指令,修改config配置从LDROM启动,重启到LDROM运行,接收数据写APROM。升级成功后,修改config配置从APROM启动,重启后就回到了APROM。

网友:
看来大家都找st的替代了

楼主:
新唐N76E003,经过两天的奋战,终于完成了,串口远程升级功能,初步测试良好。

我这功能是一对多升级的,我有一款产品,一挂就是4000个以上的,之前如果程序有点改动,叫了8个人,同时升级,要2个小时才能完成,一个人现在只需几分钟,就可以了,效率呀

网友:
看来楼主已经搞定了升级了,是否共享出来呢?

网友:
期待楼主讲解一下最后实现方法

网友:
楼主 能共享出来吗  大伙学习学习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楼主的思路不错

楼主:
新唐这单片功能比ST强很多,很容易就实现串口远程升级功能,真的不错,刚这芯片出来时间不久,稳定性需要时间测试。

现在为有时丢地址问题,头痛,

网友:
进来学习,楼主远程升级思路真的不错!

网友:
厉害了,方便借鉴

楼主:
远程升级,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但主要是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1、在升级过程中,无论断电,或干扰,协助程序都不能被破坏。要不如果一次升级不成功,系统就报费了。在升级过程,协助程序要记录好

    升级的状态。防止主程序升级失败,就切换为主程序跑了,这也会导致系统报费。(我现在测试,了几十次的断电和对信号进行破坏,副程序都能正常记录,并告知这次升级不成功,需要重新升级。)

2、升级的程序要做好严格的较验。  主要有两级较验,1所接收帧较验,2写入APROM也需要较验。这样才能确保当主程序的完整性,进尔从副程序切换

    回主程序时,系统能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对多升级, 4000个IC同时升级?

这个要求N76E003 有较大的buffer(缓冲区),毕竟多方(4000个)需要要 ...

需求不一样,实现的原理也就不一样,我这不需要外挂缓冲区,我们不一样。

网友:
楼主这款单片机用起来怎么样,性能稳定吗?

网友:
不知楼主是否愿意分享 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网友:
一个串口挂4K个吗?

网友(2018-06-01):
现在也开始使用这款单片机了,远程升级确实能解决很多产品升级的问题。

网友:
好厉害 ,想请问下 怎么实现挂4000个这么多 设备?串口并联? 还是rs485  还是can?

网友:
楼主厉害,学习借鉴一下,目前想用这颗去替代ST

网友D(2019-07-12):
新唐N76E003 ISP可以烧录但要勾jump to aprom程序才能运行。重新上电复位都不运行,停在BootLoader,什么原因?

我用uart0 做ISP,但是无法对config bits 的 boot option做选择,必须用nu-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唐N76E003 ISP可以烧录但要勾jump to aprom程序才能运行。重新上电复位都不运行,停在BootLoader,什么原 ...

可以的,新唐的文档里有说明,一开始我也没有办法配置,后来找到了,你详细看看,两个串口都可以做升级,与串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新唐的文档里有说明,一开始我也没有办法配置,后来找到了,你详细看看,两个串口都可以做升级, ...

好的,我找文档仔细看下,谢谢回复哈!

网友(2020-08-19):
APROM的程序地址和LDROM程序的地址

网友(2020-11-26):
思路挺好了,可以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