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全志v3s开发板

楼主(2018-04-27):
最近有个小项目要跑linux,播放视频,看来看去就这个性价比最接近需求,求推荐开发板。

网友A:
荔枝派,海豚派,芒果派。我在用荔枝派,外设要求不多的话,可以用,小巧又便宜

楼主:
多谢。稳定性如何?是否能硬解码?

网友:
稳定性我也不1u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我仔细看了下,比较遗憾的是,这个芯片RGB只有18BIT~~,要是24BIT就好了

网友:
imx6ul的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全志F1C100S 还有新塘的arm9系列是24位的

网友:
不知RockChip的芯片能否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我仔细看了下,比较遗憾的是,这个芯片RGB只有18BIT~~,要是24BIT就好了 ...

实际上具备了18BIT还原的功能。 效果和24BIT基本没有差异

网友B:
刚开始我还以为芒果派是我们出的,后来一想我们从来没出过v3s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刚开始我还以为芒果派是我们出的,后来一想我们从来没出过v3s板子 ...

你签名的网页打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荔枝派,海豚派,芒果派。我在用荔枝派,外设要求不多的话,可以用,小巧又便宜 ...

你是直接商用他们的模块还是自己拿裸片弄?

网友D:
v3s跑linux有完整支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签名的网页打不开

别闹,widora.cn 打不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3s跑linux有完整支持么

要完整就上坑卓,想用主线就是幻想。

网友:
坑桌 要功底深厚

网友F(2020-10-27):
引用 网友E:
要完整就上坑卓,想用主线就是幻想。

意思是v3s跑的linux是删减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意思是v3s跑的linux是删减过的?

你用全志官方维护的内核会好点,他原本是搭配CamDroid用的。主线内核是码农们维护,能用但不给力,自己去填坑网找资料。

网友:
我昨天刚刚买了荔枝派,又看到个觉得更好的不过没软件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