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UT怎么做, 从来没有做过。

楼主(2018-04-27):
还有收费情况,以前没有关注过。谢谢。

网友:
直接告诉板厂需要拼版,做V-CUT,好像不加钱

网友:
keepout 直接拼一起,标明v_
cut就好了。

网友A:
keepout画好,然后下单的时候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epout画好,然后下单的时候备注?

用文本“ VCUT->”指向你要做vcut的keepout线条

网友:
vcut后的板子不能太小,不然也要收费的。上次2个板就被收了好像上百块

网友:
板子太小要vcut是要收费的,我的拼板是一大张里面有20张小板,好像做一批是收100元,单个尺寸大一点就没关系了

网友:
对了 VCUT只能一条直线  中间不能有断处,不能有走线,否则一并切断,异型板在VCUT线上不能有多出来的板子成分,但是可以凹进去 不能凸出来

网友:
还有VCUT周边5个mil左右会塌陷,所以附近5个mil处都不可以放走线 或者覆铜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大佬 们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