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驱动NMOS管蓄电池充电的GS电平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28):
也是网站的别人帖子的电路
假设VCC为28V电源,BAT电压为18V,然后这里IR2210用5V驱动芯片,IR2110驱动输出最高不是才5V,GS电压不是都是永远小于0嘛,对于NMOS管来说还如何导通给蓄电池充电?恕我愚昧!

网友A:
楼主没看到第三脚有12V?
HO、VB、VS为高端驱动,HIN为高,HO与VB在内部导通,HIN为低,HO与VS在内部导通。
关键在于D2与E1的“自举”

网友: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吗?E1好像没有办法对地导通,充不了电

网友:
有谁能告诉我boost cap充电回路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看到第三脚有12V?
HO、VB、VS为高端驱动,HIN为高,HO与VB在内部导通,HIN为低,HO与VS在内部导通。 ...

即使12V不是也是小于输出的蓄电池电压18V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即使12V不是也是小于输出的蓄电池电压18V吗

自举是在SW上叠加12V,那么是不是这个比SW高12V的电压足够驱动上N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即使12V不是也是小于输出的蓄电池电压18V吗

请自行学习自举升压电路。。。

网友C:
楼主对我的提问直接忽略,这个电路楼3楼说了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啦?问题就是自举电容不能充电,或者说只能充一点点电。余下的参考7楼的建议。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
为啥不能正常工作?vcc和bat接入后,按照2楼的说法,mos管可以正常导通和关断。跟自举有啥关系?

网友D:
参考地不同,各有各的回路,就算没自举一样可以导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参考地不同,各有各的回路,就算没自举一样可以导通。

不行,按您说法这N-ch之MOS管不在欧姆区,必須有自举电容给G丶S极足够的驱动电流。除非电容改成以P-ch的MOS管來设计,才不需自举回路。

网友F:
Mos管开关时Vs电压变化,Mos管关断Vs电压降到0V,电容E1由D2充了12V电压。当需要Mos管导通时,芯片内部Vb和HO导通,Vgs=12V,Mos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我的提问直接忽略,这个电路楼3楼说了有问题,问题在哪里啦?问题就是自举电容不能充电,或者说只能 ...

不是忽略,是因为我也是不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举是在SW上叠加12V,那么是不是这个比SW高12V的电压足够驱动上N管了?

哦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行,按您说法这N-ch之MOS管不在欧姆区,必須有自举电容给G丶S极足够的驱动电流。除非电容改成以P-ch的M ...

是的,没自举虽然能导通,但是mos很容易过热烧毁。

网友C:
引用 网友F:
Mos管开关时Vs电压变化,Mos管关断Vs电压降到0V,电容E1由D2充了12V电压。当需要Mos管导通时,芯片内部Vb和 ...

E1和D2怎么构成回路,E2的地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E1和D2怎么构成回路,E2的地在哪里?

Mos关断时,DD1续流,电流由GND流向Vs,基本可以认为Vs=0V,实际差个DD1导通压降。至于瞬时电流,12V-D2-E1-L2这个方向流的,I_L2=I_E1+I_DD1。

网友:
可以工作的

网友(2023-05-17):
lz搞明白了么

网友:
要动态理解这个电路的过程,自举是在动态才有的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