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设备电源负极接地和不接地有何区别?

楼主(2018-04-28):
请问,设备电源【DC 12V】接大地(地线)和不接地有何区别?
   RFID读写设备,发现如果设备电源 dc 12v 负极接大地,读取距离大致在40cm ,如果不接大地相同的电源只能读取35cm。 试过用3节锂电池供电,读取性能和接地的电源稍微好一点(约43cm)。
电源是工频整流滤波以后的电源,纹波很小。 滤波电容已经接了很多了,大致10000uF都有了。用过各种滤波,LC  固态电容  钽电容  都用上了。效果就是没有接地来得好。
我现在就搞不明白  设备接地和不接地为何相差这么多。是不是有哪位熟悉EMI 的来说一下。
还有  有没有啥办法可以做到电源的性能接近电池。我准备试试音响上的有源伺服电路。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2018-07-19):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35168&highlight

网友:
一般不建议负极直接接大地,常见的两者之间隔一个高压陶瓷电容,不过我也只是从理论分析,没遇到你这样的实战检验机会,你试一下把地线和负极之间接一个104的电容看看效果如何,不用给我莫元。

网友A:
属于个人理解,在理解中,电源是由AC转为DC的,通常会利用到电感这种感性器件,特别是开关的影响,对电感器件造成很大的干扰,可以用示波器来观察,其开关的导通或者截止瞬间的波形是比较异常的,有可能是这部分波形对射频进行了一定的干扰。另外,对于滤波方面,并不是越大越好,不同容量的电容对应着不同的谐振频率,需要根据干扰频率去挑选电容,具体的谐振频率可以查电容的手册或者自己计算。

网友B:
机壳是金属的吗?如果是的话按照国标是必须接大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壳是金属的吗?如果是的话按照国标是必须接大地的

不是金属的,AB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属于个人理解,在理解中,电源是由AC转为DC的,通常会利用到电感这种感性器件,特别是开关的影响,对电感器 ...

感觉就是50Hz的干扰。而且像是空间和传导的干扰(会通过电源线进入系统)。系统接大地以后对干扰会有所遏制,所以性能会好一点。
现在似乎是没办法过滤或者遏制50Hz电源的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壳是金属的吗?如果是的话按照国标是必须接大地的

对,金属壳必须接地是安规要求,强制的不能不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金属的,ABS的。

就是说机壳是塑料的,但是220v进线处是有3插头的喽,按照国标你们可以用2插头的,还可以省一条线啊

如落月孤星55所说,如果是acdc转换产生的dc12,势必不太纯净,而且可以肯定就是这里产生的问题。

可以用工频变压器转换试试,如果内部电路不需要隔离,也可以试试用阻容降压电路再过7812(这种方法是热地,绝对不能再直接接earth的),这两种效果都会比你原来不接地的方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机壳是塑料的,但是220v进线处是有3插头的喽,按照国标你们可以用2插头的,还可以省一条线啊

如落 ...

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的电源试过,效果比开关电源好,  但比电池差。
关键是如果用电池供电,只要电池任何一条腿碰上了 工频变压器做的电源的输入任意一条腿。设备读取性能立刻和用工频变压器一样。
是如果用电池供电,只要电池任何一条腿碰上了开关电源做的电源的输入任意一条腿。设备读取性能立刻和用开关电源一样(变得非常糟糕)。
但是以上两种情况只要系统的地和真正的大地相连,设备读取性能立马只比纯电池差,比单纯用工频变压器的电源还要好。【 百思不得其解 ,按照道理工频电源加大水塘应该很不错的呀,2个4700uF+钽电容+陶瓷电容 。工作电流不过才0.3A呀】

用阻容降压是不可能的,设备最后要接电脑的。

网友B(2018-04-28):
引用 楼主:
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的电源试过,效果比开关电源好,  但比电池差。
关键是如果用电池供电,只要电池任何 ...

接地为什么是最好的呢,因为大地是个超大电容,你可以把设备其他部分看着是通过一个大的分布电阻接到这个电容的另一端,还有一端就是接地喽

还有一种办法是,你可以把大地看作一个能力很强大的等势体,很难有干扰可以改变它的电势,因此接上它以后你的电源地变的异常干净,尽管12v那边因为是开关电源的原因依旧有杂波。

最后你自己都提到了,设备最终是要接电脑的,而电脑的地线就是接地的,所以你的设备接地一点问题也没有,相当于做了重复接地嘛

网友(2018-07-20):
引用 楼主:
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的电源试过,效果比开关电源好,  但比电池差。
关键是如果用电池供电,只要电池任何 ...

我信奉这样一个说法,如果电路能够真正的做到隔离,比如外面搞个全金属屏蔽,和外面设备交流又是全隔离或者非电气交流的,可以地线不接地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是无法做到的,承认这个前提的情况下你就会从一开始就选用接地的方案,因为不接地而电气屏蔽时好时坏导致你的设备工作也是时好时坏,根本无法评估设备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为什么是最好的呢,因为大地是个超大电容,你可以把设备其他部分看着是通过一个大的分布电阻接到这个 ...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有的用户用的整个220V电网都没地的,所有接地线都是悬空的。引起设备工作不稳定。现在销售为了业绩拼命讨好客户,反过来压技术,一定要我们想办法解决问题,搞的一头大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有这样的问题:有的用户用的整个220V电网都没地的,所有接地线都是悬空的。引起设备工作不稳定。 ...

那你就做一版2插头的,地线和earth没有联系的,考虑到和电脑相连又可能出现接到悬空earth的情况,把这部分也做成隔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做一版2插头的,地线和earth没有联系的,考虑到和电脑相连又可能出现接到悬空earth的情况,把这部 ...

全隔离了,稳定是稳定了。但是设备读取距离变成最近了
现在恨不得在里面装个电池算了。要读了用电池,读完外面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隔离了,稳定是稳定了。但是设备读取距离变成最近了
现在恨不得在里面装个电池算了。要读了 ...

你如果还用你提到的acdc那肯定是不行啊,这个方案不接地性能差你自己都知道了,那就从不接地,电气输入输出口与内部隔离这个方案出发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