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览器最近老是报网站证书有问题,https网页打开有问题

楼主(2018-04-28):
XP系统。前几天开始搜狗浏览器老是报网站证书有问题,https网站都报(淘宝和本站都会),网站图片好多都显示不了,很多网页排版也乱了。
今天看了IE根本打不开https,直接不显示网页。
chrome没有问题。
网上搜了一些解决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请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xp 不支持证书类型比较多

网友:
时间问题,看看你时钟电池是不是有问题,系统时间准不准

楼主:
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时间也检查了没有问题。公司电脑懒得重装,工程量太大了。
感觉硬盘有坏到,某些模块损坏导致的。

网友:
跟在哪里申请的证书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系统的问题,时间也检查了没有问题。公司电脑懒得重装,工程量太大了。
感觉硬盘有坏到,某些模块 ...

就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一般是电脑时间不对了

网友:
电脑没问题。操作系统太旧了。

网友:
手机的浏览器也是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换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系统的问题

感觉是系统有些地方损坏了,但是懒得重装,好多软件要装。试了装360浏览器可以正常使用。IE8、搜狗重装还是不行。IE8打开https直接看不到任何东西,搜狗还是到处无图、排版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是系统有些地方损坏了,但是懒得重装,好多软件要装。试了装360浏览器可以正常使用。IE8、搜狗重装还 ...

应该不是,我是做桌面程序开发的(win和mac平台)。我的xp系统是完全干净的。没装任何软件。只是用来测试我们自己软件的,所有测试机(包括虚拟机)都是这样的。当然chrome是没问题的(其它的没试过)

网友:
IE8打开https显示找不到网站,chrome打开正常

网友(2017-05-11):
阅读数:1742
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行,系统是新装的 windows2003 x64 with sp2,仅更新到 IE8,没有任何其它操作。

最后尝试安装补丁KB2868626,问题解决!!!

下载地址: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 ... urity/ms13-095.aspx

或者hotfix
Microsoft KB # 968730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68730)
Microsoft KB # 938397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38397)

来源:https://answers.microsoft.com/zh ... 0-a795-061c3a947ab5

网友(2018-05-11):
我碰见这种问题基本上都是主板电池没电了